futaba 136 改9通道,其实很简单

楼主(2013-04-14):
俺的136通道不够用了,打算买个149,
一老鸟说136可以改成9通道的
于是俺上论坛找相关的帖子,也有模友说这个可以改
那么具体怎么改呢,其实很简单,
以下是我改9通道的帖子,一次成功,发上来与大家共享,
通道不够的,别犹豫了,改吧

先看看149的芯片,注意右边的一排引脚

在看136的芯片,两者相同,注意右边的引脚

对比上图,圆圈中的元件原来没有,是自己加上去的

加上去之后,跟149对比下

元件是从3003电路板上拆下来的,
两个元件焊上之后,把舵机插在电源端,测试如下

楼主:
      severo显示7通道在工作,舵机也在动
      从原线路板分析,加的电阻最好为470欧,实际上就是编号为471的铁片电阻,这个电阻只是起到保护芯片的作用,对信号波形影响不大,所以我用的是futaba 3003 舵机的线路板上的391电阻,电容的作用是去毛刺,大了反而不好,3003舵机板子上又至少6个这样的电容,直接换上来就行了
      那么8通道跟9通道是否也能改呢,临时用普通电阻搭了一个线路上去,事实证明,能改,于是换成贴片电阻

在这个角落给电容呵电阻找到一席之地

焊上之后是这个样子,手头没有很合适的,就焊了一个331

把两个板子分开

把电源端的电容取下,

在这个位置打上插针焊接孔,不分pcb板子要断开

电源端电容换小了点,不影响,原来是10v470uf的,

在把分开的板子复原

这边甩了几根线出来,飞线连接,我用的非常细的镀银线

焊上两排输出插针

就是这样子了
测试视频如下,ff9的9通道sevro显示不出来,但可以通过aux设定

把接收机外壳扩展一下

继续

完成图,左边是自己改的,右边是原装149

楼主:
改装方法简单说明

网友:
高人虽然我没有futaba。。

网友:
高手。。能省很多钱啊。

网友:
能省很多钱啊。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高人,佩服佩服。

网友:
看来136要火了。

网友:
高手,顶一下。

网友:
不错,善于总结。

这样看来149还能升级到了10通道1410,肯定也是没有问题在。

如果这样,136,137也能升级到了10通道

我手上有137,1410有空也对比下

楼主:
没人顶阿,都沉底了
很多人的接收通道不够,不过也很少来这里

网友:
这个强,必须要顶,回头也改改136

网友:
强帖, 可惜用JR

网友:
就是很崇拜这些高手 虽然我什么都不懂。。

网友:
我的两个146IP也改了9通道直接变成149IP,我手工不行找了一个专业的伙计给弄的,估计futaba所有的PCM接收用的都是一样的芯片,区别是他没有给你引出引脚来,剩下的就是高频部分一次变频和二次变频的区别了。

网友:
通道够用,接收不够用怎么办???

网友:
我有个R136F,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2013-06-08):
刚买了个R136HP,拆开看了下能改,改天试试。变成137容易。

网友A:
楼主,电阻是471=470欧,电容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阻是471=470欧,电容是多少?

这里电容得作用是消除杂波,为了保证波形不失真,不能用太大得电容。你看板子上对应位置得那个电容,个头大小样子跟这个一差不多就行,这个贴片很好找,烧坏得电调,舵机里都有,很多电路板上都有。这里电阻跟电容的作用是保护芯片,所以,直接从这个引脚接跟信号线到舵机信号也能用,但一旦不小心跟电源碰到一起,接收就挂了,所以这个最好要接上、

网友(2013-09-27):
楼主,你这不是136F吧?我拆开来不一样啊

网友:
技术贴!!!
高人啊!

网友(2014-02-08):
这帖子要顶,我看是应该去收几个136来改改。

网友:
高手,这也能改。

网友:
这是改的接收机,那发射机有这么多通道么?

网友:
详细的高手贴,已学习。

网友:
加个电阻就9通道了 哈哈

网友:
这手艺太NB了,动手达人,就是应该多一些像LZ这样的人啊

网友:
学一学,顶一顶,

网友(2014-04-01):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2014-10-14):
这个必须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