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郁闷炸鸡,上图~

楼主(2013-04-14):
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一直休假,明天要上班了,出去晒晒太阳,顺便带上两架小鸡~
一架鸡竟然炸了3次,第一次,倒飞飞的有点低,貌似尾桨被草搞了一下,然后鸡鸡就吱吱的响,急忙改出倒飞,然后低空熄火降落,掉在草丛里,检查发现:大齿轮扫了,碳纤垂尾断了,郁闷!!
半个小时候修好,继续飞,主要飞正逆倒飞航线和倒飞定点自旋,飞了第7块电,有点疲劳的感觉,电压报警器忽然响了,不知为什么神差鬼使的倒飞竟然把IDLE给关掉了,就见飞机头朝下自由落体了,
,我很快意识问题,马上打了HOLD,检查发现:头罩着地了,自己喷的,漆挂掉了不少,副翼被扭成麻花,其他一点问题没有,心里很庆幸的感觉,继续飞!!又飞3块电,第3块的时候,报警器又
忽然响了,居然又把IDLE关掉了,意识到问题后,马上打开IDLE,但是高度太低,飞机全油门打在地上,晕死了!损失:大桨+大齿轮+横轴+原厂脚架+副翼杆
总结:最近刚开始飞3D,之前平飞报警器响都会关IDLE,这个习惯今天竟然造成炸鸡,郁闷啊,后面要养成习惯,IDLE降落后再关闭,**!!!!!
飞到这里还剩最后一块电,二号机上场,有点晚了,电池带多了,主要是想放电,就乱飞,感觉飞机有点不好控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飞完了检查发现,连接十字盘的两个塑料臂有一个脱了,副翼
在0油门的时候和大桨几乎垂直,心里真的后怕,幸亏飞了3分钟我就落地了,在飞下去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真是幸运~
总结:飞机上的塑料件炸鸡时容易造成暗伤,飞多了就要更换!!!

再问一个问题:quark+9257翻有点甩尾,而且挺严重,正飞对位,前翻后大概偏45度左右,我的陀螺感度设置为50,请问是大概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二号机上的一个连接臂断掉了

1号鸡炸鸡图

网友:
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飞的什么机?

楼主:
上图了,补充下配置:
1号鸡: 260 *3 + quark + 8910  + 好赢铂金40A + 红豹450电机 + rd921
2号鸡: 260 *3 + quark + s9257 + 好赢铂金40A + 450MX  + rd921

楼主:
另外鸡鸡都已经修好,呵呵,准备下次爽飞~

网友:
甩尾要么是震动导致感度上不去,要么是油门曲线设置不合适。

网友A:
爽飞爽炸

网友:
赞一下你的两架机,都很漂亮!
idle误关,如果不是很高就千万不要再开了,救不回来的,切熄火损失还小点。我本人就曾深受其害啊

网友:
爽飞了,炸了也值

网友:
要是无副翼,比这应该严重很多。。。
这两架都是tg450??感觉颜色不像啊。。。

楼主:
谢谢9楼的热情答复,下次我把感度提升试下!
两架都是TG450,不喜欢原装的银色尾管,使用了之前剩下的黑色尾管,所以看起来有点不对,机身,旋翼头都是TG,呵呵!

网友:
450就是拿来炸的

网友:
你娘的。。我上次第一次改无副翼。。。十字盘球头松了。飞机自旋翻炸。。。。。还是有副翼安全稳定,球头扣脱了居然没事。。

网友:
多炸炸技术就好了

网友:
跟楼主一样喜欢有副翼。。。昨天飞我也悲剧了。。练习对尾玩直进后退。。飞机直进一下没控制飞远了就是拉不回来。。。干脆直接收油门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