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那堆有莲花头的线太重了,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3-04-14):
diy轻的线还是硬着头皮就用原装线?

网友A:
切开引细线

网友B:
huan 换小的插头,或者直接焊上

网友C:
直接焊上细线

网友D:
学习中,应该是直接换线实在些

网友E: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F:
用舵机线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舵机线可以吗
可以

网友H:
用舵机线

网友I:
你只把线头破开就行,里面一共两芯线,中间的是信号,外面的是负极,负极可以共用一根

网友J:
我觉得把细线头用香蕉头焊住接一起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