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说说Vbar的几个版本的区别?

楼主(2013-04-14):
有没人说说Vbar的几个版本的区别?包括黄V,都说说看,越多越好,太多讲究,有点迷糊了。

楼主:
还有Kbar也说说,呵呵,那个版本做工性能 最好

网友:
MINI的好吧!

网友A:
正版来看 就是老版本的泰世Vbar  新传感的泰世Vbar 中 国版Safety 蓝色新传感Vbar  和Mikado自己的蓝色EXP版本的Vbar(属于老版本的不是用新传感的,不清楚现在最新卖的是什么情况) 以上都是Mini vbar版本
大Vbar有三种 黑色的大Vbar 二手一般能收到 和蓝色Vbar 和最新三轴的银色Vbar

黄色泰世 中 国版SafetyVbar包含了基本需求的设置,悬停航线基本都做这个版本就够了,这两个版本升级到PRO是600左右    Mikado的蓝色比黄色泰世蓝色的中 国版的多了一些基本看似有用但没用的功能,不过这个升级到PRO的费用在280左右,整体来看黄色中 国版和Mikado的EXP版本基本相同,但是差距在升级费用,并且现在新的泰世 中 国版都用了新传感方案,应该抗震等等都好些,不过实际使用我没发老版本和新版本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一般用Mini的Vbar就够了,700级或大级别的机子用大Vbar我个人感觉基本是心情件,Mini的手感和大的Vbar是一样的,应该大的Vbar更抗震,用到油机上效果明显些,不过在电机上Mini足够胜任了

网友:
我的黄Vbar都没升级,感觉应付自己那点水平够用了。
唯一Pro版的Vbar,是Logo800套装带回来的,现在也是因为用定速而留着。

网友:
最早期的Vbar用pitot tube 測速。。

网友:
好像就是软件不同而已,mini那类的没有开放所有功能,但是飞起来区别不大

楼主:
mini的几款,基本的3D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版来看 就是老版本的泰世Vbar  新传感的泰世Vbar 中 国版Safety 蓝色新传感Vbar  和Mikado自己的蓝色EXP版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黄色泰世 中 国版SafetyVbar" —— 原来适合悬停航线,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