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K8蓝牙的接线

楼主(2013-04-14):
请问这样插进去对吗?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机?

网友:
同问,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A:
自己對吧

1. VCC
2. GND
3. TX
4. RX

TX 與 RX 要對跳才能通訊

网友B(2013-06-29):
引用 网友A:
自己對吧

1. VCC

谢谢,照你的这个图,我的K8总算和手机连上了,折腾了我好几天了。。有的图和你的这个图是反的,RX和T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照你的这个图,我的K8总算和手机连上了,折腾了我好几天了。。有的图和你的这个图是反的,RX和TX。 ...

以接線的目的來說,寫反的也沒錯
也就是藍芽模組的 TX 接到 VB 上的 RX
總之,別把 VCC 跟 GND 接反就好啦

网友:
楼上说的对,接收的另一边一定要连接发送,供电也是要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