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1.2G 800W图传,用几频道呢?

楼主(2013-04-14):
柏通1.2G  800W图传,用几频道信号好呢?

网友:
奇怪的问题,你自己测试一下,看图像效果,哪个好就用那个。
我测试的结果是H频道.

网友:
楼主图传距离多远呢?想入手1.2G

网友A:
听说h比较好,我用的h,原装天线1公里很清晰,加平板的话就不知道了

楼主:
原装的天线差不多1公里,再远就雪花了。我天线是垂直的,飞机在正上方没信号。

网友B:
我的futuba 6ex ,空中2.3公里失效

网友A:
採用三葉發射四葉接收天線效果好很多喔。

网友C(2013-11-22):
引用 网友B:
我的futuba 6ex ,空中2.3公里失效

H干扰GP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干扰GPS的

博通1.2G 800mw 发射机的H频道,不干扰GPS,我的几百次fpv飞行证明了这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博通1.2G 800mw 发射机的H频道,不干扰GPS,我的几百次fpv飞行证明了这点。

我可是四轴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可是四轴哦

柏通1.2G 800W图传,和GPS距离多远?  有30CM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柏通1.2G 800W图传,和GPS距离多远?  有30CM吗?

有45C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45CM呢

45cm,足够远啦,GPS不会受到博通图传发射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