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飞10分钟下来电机很烫手

楼主(2013-04-14):
我的S800,去年国庆购得,至今10个飞行起落不到。今天天气不错,拿出来玩一下,飞到10分钟左右下来,摸摸所有电机都很烫手。请大疆小假、小皇帮忙分析是啥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不超重的话,就是需要做的桨平衡了

楼主:
起飞重量6.5kg,算不算超重?

网友:
烫手是个什么温度,LZ最好拿测温枪测一下,50°以内正常。

楼主:
应该在50度左右(因为手还能接触电机),如果不等降温,接着换电池在飞,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温度会达到一个恒定点,可以不等待,换电池直接飞。
50度左右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会达到一个恒定点,可以不等待,换电池直接飞。
50度左右没有问题。

电机发烫,也会让电调温度升高,会不会引起电调电路故障?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降落过程中,4号电机绿灯熄灭了一下,很快又恢复正常了,是咋回事?前面也遇到过2号电机红灯出现过类似情况,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降落过程中,4号电机绿灯熄灭了一下,很快又恢复正常了,是咋回事?前面也遇到过2号电机红 ...

电机停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停转了?

S800当时晃了一下,随即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800当时晃了一下,随即又恢复正常了

楼主有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视频吗?

才出现第二次,来的很突然,我只拿S800拍照片,没有视频记录。今后每次使用S800,我都会拍下视频,多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温度会达到一个恒定点,可以不等待,换电池直接飞。
50度左右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Mr朱,我的重7.1KG,飞了大概11分钟,下来摸烫手70度是有的。正常吗?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Mr朱,我的重7.1KG,飞了大概11分钟,下来摸烫手70度是有的。正常吗?怎么办?

减低起飞重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发烫,也会让电调温度升高,会不会引起电调电路故障?

去看看我的帖子,终极解决方案,夏天飞全电下来,手可以直接捏住,温热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看我的帖子,终极解决方案,夏天飞全电下来,手可以直接捏住,温热而已。

多谢,貌似散热片和硅胶都没有直接同电机接触,散热效果会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貌似散热片和硅胶都没有直接同电机接触,散热效果会有你说的那么好吗?

发热的不是电机,主要试电调在改变电流时发出的热量,用导热硅脂+散热片,效果非常好。我的s800已经飞了200个起落,毫无压力。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的不是电机,主要试电调在改变电流时发出的热量,用导热硅脂+散热片,效果非常好。我的s800已经飞了 ...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