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Tamiya Leopard 1A4 改動態

楼主(2013-04-14):
終於找到合適的砲塔環軸承, 可以開始砲塔改造.
雙穩的水平軸就照這顆系數來調整

网友A:
看起来挺合适的,我也拍个来试试

网友B:
好大的轴承。

网友C:
有的看了,等更新咯

网友D:
1:16的?
轴承的连接,给个看看!

网友E:
欢迎对岸的常来坐坐

网友F:
u大开搞1A4了哈,顶个

网友G:
這個大轴承應該也不平?

网友A:
估计是110*140*16的薄壁轴承

楼主:
等著看我們的雙穩效果囉~
不過有些苦差事要先幹完, 路輪改軸承, 惰輪改軸承, 砲管後座, 砲管俯仰........難怪我現在越來越喜歡HL了, 買來就可以先玩, 想改甚麼以後可以再慢慢改.

网友H:
这轴承的重量塑料车面承受的住吗?难保不变型。

网友I:
这应该是外径12的转盘轴承吧,我是找不到更小的了

网友J:
马克一下,坐等更新

网友K:
这个是真够精致的!

楼主:
有個問題, 請問那裡有賣, 或有車長可以做出有膛線的金屬砲管呢? 只要前面的一小段

网友L:
巨大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巨大的轴承···
估計有0.5~0.8kg. 但放到只上了一半路輪的底盤上, 車身高度竟完全沒變...正好加點重量. 行走起來會更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個問題, 請問那裡有賣, 或有車長可以做出有膛線的金屬砲管呢? 只要前面的一小段

采用无缝钢管,数字机床加工出tang 线····,,不过,我好像想到了什么·······  算我什么也没说······

网友:
好大的轴承,重量应该不小吧

网友M:
炮塔的受力和摩擦比较大的地方并不是在那个地方,这个轴承没啥子用处,你应该选择那种平面的滚动轴承。以前有一个中期虎改造的帖子上有介绍。你应该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炮塔的受力和摩擦比较大的地方并不是在那个地方,这个轴承没啥子用处,你应该选择那种平面的滚动轴承。以前 ...

你不知道滾珠軸承在橫向和縱向都有作用嗎? 花點時間研究下實車設計吧

网友:
最重要看雙穩效果

网友:
像你这样安装滾珠軸承,除非你的轴承要炮塔顶起来 否则底部还是要和车体或是那几个金属球摩擦,而且炮塔要和軸承的内壁紧密结合才有效。改造量巨大。炮塔转动机构的安装也比较成问题。向内占用车内空间太大,效果也不一定有碟形轴承好。你去看看Tamiya Leo2的炮塔底部设计就知道。有的时候实车上的东西并不适用于模型。当然这是个建议。你想听就听,想折腾请继续。

网友H:
良心说句话,装滚珠轴承才会简单好做,上下左右都固定了。碟型轴承放哪呢,车内--占空间,车面--炮塔太高不成样,且锁固定是个大问题。
别问我懂多少,至少此车我在改装中。

网友:
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建议车面的大圆孔用雕刻机铣一下,至少做到轴承的外径的那个尺寸,轴承另外找板材承托,安装在车面内。

那就可以使用平面滚针轴承了,我就是用这种。外圈用6个深沟球3*8*4轴承限位和减低摩擦,效果很好的说。只是车面没改,炮塔高了点,高了6mm

网友A:
炮塔驱动可以用内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良心说句话,装滚珠轴承才会简单好做,上下左右都固定了。碟型轴承放哪呢,车内--占空间,车面--炮塔太高不 ...

"上下左右都固定了" 小其果然懂我! 接下來就隨便作做, 不用考慮到精度, 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塔驱动可以用内齿圈

正是!!和實車一模一樣. 類似以前做挑一

其實還有個好處, 塑膠車殼偏軟, 多少有些形變, 鎖上這個軸承, 順便可以校正還增加鋼性.

楼主:
內構終於設計好了, 開始打樣, 先用塑膠, 沒問題換成鋁合金的

第一次用液態底漆做焊接紋, 自己蠻滿意的

网友N:
上面的那个车是挑1?塑料齿轮不怕磨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面的那个车是挑1?塑料齿轮不怕磨损么?

1/35的很輕, 沒甚麼磨損.

网友:
我目前也正在做防空豹子,炮塔旋转部分也在纠结中,过来参观参观.

楼主:
歡迎歡迎. 估計這星期就可以做好.

楼主(2013-05-23):
終於到了這一步, 軸承也鎖到砲塔底板下方

零件修修改改挺花時間的, 光個支架就修了三次

网友:
好漂亮的手艺!超赞~!!!

网友O:
全手工刻得吗??

网友:
手艺真好,期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全手工刻得吗??

看起來應該不像手工刻的..

网友I:
u大好手艺,希望多点细节,以便我们观摩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u大好手艺,希望多点细节,以便我们观摩学习

過程都再官網上了

网友J:
U大好手艺啊!!!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U大好手艺啊!!!学习!!!!

Haha, 我沒好手藝啦, 只是用機器取代手工, 看起來比較工整和省時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終於到了這一步, 軸承也鎖到砲塔底板下方

零件修修改改挺花時間的, 光個支架就修了三次

進入最關鍵的步驟, 安裝軸承和環齒, 終於快看到心目中, 最順暢的砲塔無限迴轉.

网友J:
引用 楼主:
Haha, 我沒好手藝啦, 只是用機器取代手工, 看起來比較工整和省時而已.

很喜欢你炮机的升降设计啊,专门又到RCTW上找了一下。期待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喜欢你炮机的升降设计啊,专门又到RCTW上找了一下。期待更新啊

謝謝! 我只是喜歡用齒輪, 這樣久了虛位不會變大.

馬上更新一張, 等上蓋再擴孔, 讓環齒再多露出來些會更漂亮.
有人會一定問, 齒輪用膠料會不會不夠堅固, 答案是打樣用塑膠的, 確定沒問題就會用鋁合金再車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只是喜歡用齒輪, 這樣久了虛位不會變大.

馬上更新一張, 等上蓋再擴孔, 讓環齒再多露出來些會更 ...

白色塑料也很漂亮啊。不过金属当然更坚固!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只是喜歡用齒輪, 這樣久了虛位不會變大.

馬上更新一張, 等上蓋再擴孔, 讓環齒再多露出來些會更 ...

順!

只能先做到這裡,接下來兩星期要先去忙下正事了,

网友:
赞,用轴承就是如丝般顺滑。

楼主(2013-06-24):
趁等料空檔, 趕緊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趁等料空檔, 趕緊更新一下

找到一個Harman kardon單體來展現TK22功能擴充板(豹一版)的音質~整個引擎室會設計成號角式音箱
不過有個苦差事, 要先把這邊簍空.

网友P:
U大这个要持续关注,豹一感觉比豹二要帅些,因为可以做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U大这个要持续关注,豹一感觉比豹二要帅些,因为可以做旧哈哈

個人覺得帥度排行是豹2A4, 豹一, 豹2a6. 哈, 可能年紀大了, 比較喜歡老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個人覺得帥度排行是豹2A4, 豹一, 豹2a6. 哈, 可能年紀大了, 比較喜歡老車.

哈哈,要这样说的话,还是二战老家伙们那些更帅些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哈哈,要这样说的话,还是二战老家伙们那些更帅些

二戰老家伙是另一種風格的帥

网友:
看这精致的手艺很像对岸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