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规格的硅胶线,为毛温度相差这么大呢?????????????????

楼主(2013-04-15):
24A的充电电流,PL8原厂带的那段就温温的而已,但是自己在淘宝上买回来的那段都感觉烫手了!

网友:
PL8原装的线皮薄,里面线粗,最早的PL8里面铜线是黄颜色的,非常粗
外面买的线都是虚标的,皮厚,线细

国内的线不管是哪里买的,皮都是很厚的,里面线很细

你拆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价格不是一个等级的吧。。。呵呵PL8原厂线要近60多了。。。。买一般的,能买十米了吧。。。

网友A:
LZ可以运用磁铁大法看看两种线到底有何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可以运用磁铁大法看看两种线到底有何区别

钢线算厚道吧?还有铝线呢。。。。。。。老老实实用铜线的不多,用粗铜线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不信的话拆开家里电饭煲和手机充电器的电源线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那个店买的告诉大家

网友:
先比较线径,线径相同的话那就是材质问题了。  可以量量线的压降,根据电流算一下电阻,应该差别比较大。

网友:
别贪便宜买淘宝上那些太便宜的硅胶线,很多太低价的都比较假的,除了粗细问题外,铜丝材质也是个问题

网友D:
推荐那个和太阳有关的模型

网友:
感觉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那个和太阳有关的模型

捡贵的买的,不是便宜货。

网友:
无良商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贵的买的,不是便宜货。

不是吧!在淘宝里阳光里的东西价格是贵但是一般用料都比人家的好!如果阳光这线都不行那去哪里买好线啊?

网友:
薄皮大馅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贵的买的,不是便宜货。

我用阳光的线用的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捡贵的买的,不是便宜货。

国内的线就这样,与哪里买没关系,全部这样,虚标的,皮厚线细,

进口线那种皮都是非常薄的,里面的铜线也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看看PL8原装线  或者 凤凰电调的原装线,皮都是很薄的,里面的线是交叉编织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
山寨硅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线算厚道吧?还有铝线呢。。。。。。。老老实实用铜线的不多,用粗铜线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不信的话 ...

真的铜线价格不是一般贵。。。
话说 我买的只有AXI motor 配的是铜线。700mm 呵呵赚到了。然后买PL8 外加几条40A的原装线。那个是铜线。然后就再也没见过铜线了。。

网友:
听业内人士说 在中 国 线材能达到真正国标的寥寥无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店买的告诉大家

我的也是,大电流充电就发热。

网友:
只能说,很多天巢产品“技术含量”高!!;而那些不思进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产品还停留在原始的资源密集型阶段。

网友F:
LZ的电池平衡头很是特别噢

网友G:
楼主追求低温可以买吸锡带,铜排等,外面套个热缩管,搞定。

不知道AWG线径说的是导线截面积,还是导线里面的线芯截面积。

另外,国内不是没好线,而是你没出到那个价钱。任何一个电子市场,你说出要求,柜台绝对给你整的拖拖的,但是别说那句:国产的还这么贵。

网友:
二楼正解。我以前买G2充电器带的导线就是这样子,典型的厚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国内的线就这样,与哪里买没关系,全部这样,虚标的,皮厚线细,

国内的线都是镍色的。。。。PL8 的线 可是纯铜色。。而且上锡时就知道差别了。。。一上就全部吸到里面了。。国内的线不用助焊剂,更不不上锡。。。。

亲身经历, 上次最坠机就是因为插头脱焊。。(我焊了快十几年的东西。。焊工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线直接从插头脱出来了, 一看 是里面一层线, 还都是一丝丝的,没上到锡,顿时崩溃了。。。。。(也是我的错。偷懒没另外上助焊剂。。我用的可是实验室最好的焊锡了。95%纯锡+3%银纯度+ 助焊剂 的焊锡肯定能进去吧)但真正铜线,一上就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追求低温可以买吸锡带,铜排等,外面套个热缩管,搞定。

不知道AWG线径说的是导线截面积,还是导线里 ...

AWG表的是导线内导体的直径。。。。。。。中 国很多商家偷换概念。。。。而且AWG标明的是纯铜的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电池平衡头很是特别噢

被你看出来了,哈哈
为了好插拔,跟电池相连的那一端选择了航空插头,插拔很容易了,还带防水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看出来了,哈哈
为了好插拔,跟电池相连的那一端选择了航空插头,插拔很容易了,还带防水盖子{:1_61 ...

那种航空插头看到最多的是用在电脑电源模块线改造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国内的线都是镍色的。。。。PL8 的线 可是纯铜色。。而且上锡时就知道差别了。。。一上就全部吸到里面了。 ...

按照你的意思不用焊锡膏,就能轻松上锡的导线品质就算好的了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的意思不用焊锡膏,就能轻松上锡的导线品质就算好的了是吗?

恩算是吧,纯铜的线是最好的吧、、同时 纯铜的线横容易吸锡。。。即使不用焊膏。 就像好的PCB。一点就行了。。

网友:
材料不纯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恩算是吧,纯铜的线是最好的吧、、同时 纯铜的线横容易吸锡。。。即使不用焊膏。 就像好的PCB。一点就行了 ...

整点吸锡铜排当导线吧。绝对是纯铜的。

网友:
发现好淫电变(车用)的12号线,还不错,铜镀锡

刚才剪断来看,发现横截面是铜色的,可惜只有12号线和14号线

网友:
用过索尼1.7A充电模块,区区7.14W的功率,其输出线铜线截面积居然比不少国产1500W电茶壶的线径还粗,忽然想起,鱼岛问题有点难啊。国产线不少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国产线尽量买大厂国标线吧。

网友:
国内就一个样差必标

网友:
鱼龙混杂,无奈只能挑贵的买,还不一定靠谱!

网友:
内芯线径不一样···同样的电流不一样的线径····线径小的肯定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