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四轴 WKM 首次试飞地面就出问题,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3-04-15):
立陶宛小斯4轴,3506 电机,DJI 电调,WKM,4S 6000 NANO 电池。调参都是默认,电压监控 和 云台 都关闭,其他都设置清楚了。装上桨后,不管姿态还是手动,退油门40%左右仍然有2个电机只是抖几抖。视频地址:]
卸掉螺旋桨,油门40%以下,有1-2个电机,可以用手指压着刹车。如果油门推到60%以上,就刹不了。以为是电机调试怠速电压不够,设置最高后,还是一样症状。
重新装上螺旋桨后,用一只手抓住机架,另一只手推油门,推到超过50%,感受手提机架非常轻的时候,还是只有2个电机有风力时,剩余2个电机基本没怎么转。

重新卸掉螺旋桨,空转,感觉不管手动还是姿态,油门推大后转速也上去,速度是否达到正常那两个电机就不知道,但是手去刹车,感觉没办法减速。

找其中一个出问题的电机,电调线接到接收机3通道,油门反向。油门遥杠从上往下退,也是油门到一定比例后,电机速度才上去。

这个情况,会是什么愿意?

是电调没校准的原因吗?不是说DJI 电调不用校准?

网友:
DJI的电调??换好赢的电调试试,初步感觉是不兼容

网友:
油门行程做了没?

网友:
听着好像油门比较小,电机好像刚启动时的状态
不懂帮顶

网友:
换好赢铂金试试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 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 香蕉头~

TM 电机原配的香蕉头,这种的: ,感觉有的很牢靠,有的一般。感觉一般的,用圆珠笔头稍微扩张一点点,没有改善。可是如果扩张大了,又塞不进去。是否要换成 这种? 要换还是不少工作量。换电调试还得去淘宝。

网友:
楼主您好,请配合DJI的电机使用DJI电调。

网友:
不用看了。这是电机缺项造成的。仔细检查电机连线与焊点虚焊情况。

网友:
我以前香蕉头虚焊的时候就是这样,启动不了,楼主检查下接线

网友:
香蕉头虚焊因为有热缩管包裹着很难发现,试着用手扯一扯。或把漆包线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TM 电机原配的香蕉头,这种的:,感觉有的很牢靠,有的一般。感觉一般的,用圆珠笔头稍微扩张一点点,没有 ...

我建议焊接死 我都是直接焊接在电调上面的 一开始也抽  后来焊接好了就没事了~

楼主:
有没有人用TM 3506 电机,什么电调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