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得利1.5kw变频器烧坏两个管子,求有相同设备的同好给看下型号!

楼主(2013-04-15):
图中中心偏下位置的两个二极管烧坏了,看不清型号了,求型号!另外焊点也烧的找不到了,另求高清大图一张。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把机器和板子全貌拍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机器和板子全貌拍照看看

位置是变频器右上方  第一层板子

网友B:
估计是一个高速二极管圆柱的是稳压管的可能性大,这两个管子烧毁,后系统应该还有损坏,看看连线判断一下,装上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一个高速二极管圆柱的是稳压管的可能性大,这两个管子烧毁,后系统应该还有损坏,看看连线判断一下, ...

自己更换后能正常使用,但是高频管又烧了,兄弟高人。

网友:
换完管子以后,,在电路里,串一个220伏60瓦的灯泡,,,保护电路,,

网友:
应是整流管!电阻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的明天到!看看能不能看见!

网友C:
二极管和d15
d16的型号一样,还有个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和d15
d16的型号一样,还有个是稳压二极管。

谢谢,太感谢了

网友:
不知道稳压值,除了查周围判断之外通电用表打一下。

网友:
论坛是个大家庭,,,,,,,,,,,很好的氛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更换后能正常使用,但是高频管又烧了,兄弟高人。

过奖,一个爱好喜欢维修的普通蛤蟆。你更换后正常使用,说明整机在不带载,情况下正常,又烧高频管,估计刚换的也要坏,如果这样应该判断,高频管反峰吸收有故障,驱动不良负压没有或泄放电阻断路,最有可能,主供电电容坏,有时这种电容坏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2020-02-07):
我的变频器也是这两个元件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奖,一个爱好喜欢维修的普通蛤蟆。你更换后正常使用,说明整机在不带载,情况下正常,又烧高频管,估计 ...

一样的位置也烧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更换后能正常使用,但是高频管又烧了,兄弟高人。

又烧坏高频管能拍张照片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