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锁尾问题!打舵时十字盘会倾斜

楼主(2013-04-15):
我的450换了KST215舵机之后重新设置了一下飞机,结果现在打方向舵的时候副翼也跟着动了,而且3GX的GOV灯一直在闪烁,锁尾也不是很牢了,总有点向坐的小飘移,请问各位是怎么一回事呢??能不能帮帮小弟~~谢谢啦!就因为这个惨炸两次了。。身边没有玩模型的朋友,也没有老鸟带。。只能求职各位了~谢谢啦!控是XG8,我该检查哪些页面呢?

网友A:
这小

1.检查混控 ,全部取消掉
2.锁尾陀螺仪敏感度调整下。

可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混控 ,全部取消掉
2.锁尾陀螺仪敏感度调整下。

xg8的混控在哪里看呢??我看到的的都是ON,但是关不掉,而且混控都是0%啊~~陀螺仪的感度应该是往高调还是往低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g8的混控在哪里看呢??我看到的的都是ON,但是关不掉,而且混控都是0%啊~~陀螺仪的感度应该是往高调还是 ...

1.看说明书
2.缓慢偏一边应该调高,抖动的厉害就是调低。

网友:
BEC供电不住,215非常非常的耗电,舵机换回原厂的就什么事都没有了,要么就换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