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起飞后快速前后抖动是什么问题?[有视频]

楼主(2013-04-15):
刚装好的450DFC,起飞后快速前后抖动。
ZYX-S陀螺,设置新手模式。静态查看修正方向是正确的。

楼主:
本次炸机断了右舵机臂

网友:
天啊,从没见过。。。。。

网友A:
大桨过紧?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过紧?试一试

感谢提示!还真有这个可能,大桨是上的比较紧。

楼主:
请路过的前辈多提示问题可能性,飞一次不容易啊。
感谢感谢!

网友:
为了生命安全,还是换个好点点的陀螺仪吧。
除非你只悬停航线。。。

网友:
不要上大桨推油门看看舵机是否有抖动现象,如果没有估计就是三轴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十字盘感度过高

网友:
大桨的问题,我也试过,,
降落时大浆扫了下地,,大浆边有点列开,,
没注意又起飞,,
飞机起飞就前后抖动历害..换了就没事

网友:
感觉是zyx设置方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