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雕刻机上的打印机接口

楼主(2013-04-15):
请教高手,雕刻机上的打印机接口线能不能用并口线转USB连接到笔记本上

网友:
PCMCIA转并口卡能在笔记本上用,我现在也是这样在笔记本上用。条件是笔记本上要有PCMCIA 口。

网友:
不错,三楼的卡我也有一个,可以用

网友:
并口线转USB的不能用

楼主:
感谢啊,也去淘一块试试

网友A:
苦比的笔记本只有 vga口...好像是视频口, 没法转吧

网友(2018-11-20):
引用 网友A:
苦比的笔记本只有 vga口...好像是视频口, 没法转吧

看看你的是什么笔记本,如果弄得好的话,你可以去淘个笔记本的底座,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