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ER11刀杆竟然10个丝。

楼主(2013-04-15):
手头一个美国二手300W
电机
,打表电机轴几乎不到1个丝,从网上山东那家店里买了个ER11刀杆,安装好后,打表内锥孔,1个丝。安上刀,3.175尖刀,夹头是刀杆套装里的,打刻刀的杆,8个丝。换上6的夹头,再广6mm铣刀,打光杆部分,天啊,25个丝。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严重怀疑你夹头没有完全装进螺母里面去。

网友B:
25个丝的跳动,都舞出一个圈了吧?摸摸弹簧和螺母是不是筘到位了,夹头弹簧坡面、缝里有没有粘脏东西铁屑什么的。

楼主:
怀疑卖家配的螺母的问题,2个夹头都一样的问题。

网友C:
er杆的锥孔内壁打表看看

网友D:
我前几天买了一个电主轴,300W那种,夹头套是后装式的(这种夹头套没有螺丝固定的,应该加热装进去的,精度想应该高点),商家说精度0.01-0.02mm,买回来一测,0.06-0.07mm(肉眼就能看出来不正了),跟商家说了,说可以退,我说换吧,然后他说要我出单程运费,算了出吧,一定要在0.01-0.02mm内的,最后寄过来一测,0.02mm,呵呵。
最后说一下,不要买那种带顶丝固定的夹套,这种精度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E:
应该是轴和夹头位置没有装好,硬打进去的肯定会弯,试试热装配

楼主:
内锥孔打表1个丝,完全正常。

网友C:
内锥孔1个丝,那就是没装好或者er夹头不好,不过夹头不好也不会偏这么多的

网友:
买这类东西要先跟卖家谈精度,卖家都清楚的,当然如果是35蚊一根的就别问了,玩玩的

楼主:
换了个螺母,3.175的3个丝以内,6的5个丝以内。卖家配套的螺母太差了。

网友F:
我的er11刀杆+—总共3丝误差,但是装上刀觉得偏得更大,也想换个螺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