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50E转速低何故?

楼主(2013-04-15):
550E配置3GX、好赢铂金100A、600MX,不知何故马达转速上不去

网友A:
曲线设置了吗?

网友B:
550确实比较差,这点我承认,因为我在飞。
5000多的价格,说真的不如加点钱上logo 550SX

网友C:
螺距低点,转速高点。

网友D:
难道说电调设置了低定速

楼主:
没设置定速,油门100时转速依然很低

楼主:
3GX已升级为3.1

网友E:
油门行程??

楼主:
油门行程已校正

楼主:
问题依旧

网友F:
3楼会飞吗

网友E:
这个涉及的问题就多了。。。
电调设置,控的油门设置。 设置问题排除后就是硬件了。
马达,电调,电池,三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