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X和华科尔RX1002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3-04-15):
求教···求高手教教我·····

网友A:
嗯,我也想知道,因为我也想入3GX

网友B:
很简单,看接线图,亚拓有图,另外3gx有光盘。

网友C:
我也不大明白这个东西,希望老鸟来详细解答解答

网友D(2014-03-17):
知道的上个图吧

网友E:
3GX -> RX1002
橙 ELEV
红 AILE
紫 THRO
绿 RUDD
蓝 AUX2 (这个很重要,接GEAR是错的,必须AUX2)
黄 AUX1(这个就是螺距通道,PITCH)

网友F(2014-04-30):
那电调接那个通道?

网友G(2014-07-16):
不大明白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