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15):
f450的机架。x2212
电机
。好盈20a电调。装好后三个问题1,水平校准听到滴的一声响没看到走马灯还是呼吸状态,方向向右,升降最高,好像没反应。罗盘校准可以正常操作
2,四个电调新的有一个待机状态下温热其它三个是凉的正常吗?会是电调质量问题吗。能正常工作
3,还有就是起飞离地往左跑打方向不太管用。
着急等高手帮忙
玉兔气压计和gps都没有安装只装上了主板和cf板

网友A:
看教程去咯。

网友B:
电调一个热是因为那个电调是给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C:
“水平校准听到滴的一声响没看到走马灯还是呼吸状态,方向向右,升降最高,好像没反应” —— 油门放到最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