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数控系统 啥也不懂求给个数控系统结构框架图

楼主(2013-04-15):
我是个新人打算自己做机器。 先从三轴步进电机 开始  但系统想要个五轴的 因为以后还要扩展用
但是不知道该买什么东西才能凑齐一套数控系统 希望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目前我只有 废旧台式电脑一台  不知道能不能用在数控系统上不过我觉得当做控制机应该没问题吧

    我现在的问题是 对数控系统只知道个大概 —— 控制机---这里应该加个 电机驱动啥的吧-----然后就是步进电机了

     但是 实际上都需要什么组成一台数控系统就不知道了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能给出一套 数控硬件的框架啥的
       谢谢了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啊,,三层结构。。

最高层是  控制系统,,业余用mach3或者usbcnc  ,,认真点的就用专业的数控系统

中间层就是驱动,,,步进用步进驱动器,,,伺服用伺服驱动器,,,对应的就行了。。

底层就是电机了,,用步进省钱,,用伺服费用高一些性能好一些。。

业余做这个,,最麻烦的不是控制部分,,因为控制部分都是标准件,可以简单买到。。。

最麻烦的是机架,,没有加工条件,非常麻烦。。。有加工条件,,也很费时间。。。

搞个成品机改的话,会避免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啊,,三层结构。。

最高层是  控制系统,,业余用mach3或者usbcnc  ,,认真点的就用专业的数 ...

  哈哈 又见道人了  在实际操作层面应该不止这些东西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 又见道人了  在实际操作层面应该不止这些东西吧

这么说 我直接在电脑上安装个mach3 软件 就成了控制机!!

网友B:
微妙之处在编刀路    硬件照本宣科做就是了    做好就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妙之处在编刀路    硬件照本宣科做就是了    做好就能跑

对我这号菜鸟来说 硬件啥的 都是难题啊 刚在大海下了个mach3 我竟然发现它只有30mb左右的大小。这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这号菜鸟来说 硬件啥的 都是难题啊 刚在大海下了个mach3 我竟然发现它只有30mb左右的大小。这实在是超 ...

坛子里自己做的 买的 有雕刻机的人不老少   但是真正来做浮雕什么的人  也就那么几个   都是在做简单的平面的雕刻而已  等你机器好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并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做

大海处的 USBCNC板子也卖的不错   坛子里一大把的人用      相对于MACH3来说   USBCNC上手要容易的多   一般的只要输入图片就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自己做的 买的 有雕刻机的人不老少   但是真正来做浮雕什么的人  也就那么几个   都是在做简单的平 ...

我倒是不想做浮雕。只是纯粹的DIY家用机器   USBcnc 我找找看 对了 这些数控系统硬件都是在那买的啊。 论坛里(忘了在那个论坛里了 )有人180元买了一整套(二手的) 包括步进电机 还有个触控屏。 不知道网上有没有这样便宜的东东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是不想做浮雕。只是纯粹的DIY家用机器   USBcnc 我找找看 对了 这些数控系统硬件都是在那买的啊。 论 ...

二手的要碰运气的  如果你什么都还不懂   想一步到位  就等着慢慢收   想从头学起  就慢慢挖坟  挖老帖子慢慢学   大海的论坛里也有很多基础性的东西

楼主:
得来还是得挖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要碰运气的  如果你什么都还不懂   想一步到位  就等着慢慢收   想从头学起  就慢慢挖坟  挖老帖子 ...

我想现弄个步进电机玩玩。 我这还有一条 51单片机,我像试着看看能不能连接起来。但是不知道买啥样的步进电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