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质量好的M2.5的外丝横轴防松螺母

楼主(2013-04-15):
飞越的外丝横轴螺母质量太差了,第一次用就射桨了,最后发现在是螺母问题,里面只有两个螺纹,刚刚起飞就射了

网友A:
又要质量好,又要买飞越。。。这不是冲突么。。。
要么选择高端的,要么就不要选择低端的。
虽然飞越东西性价比不错,但是有被坑的危险的啊。看几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要质量好,又要买飞越。。。这不是冲突么。。。
要么选择高端的,要么就不要选择低端的。
虽然飞越东西 ...

不是说要质量好又要飞越的,是因为用了飞越的不好,想买其他的,你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FS的不错

看了芳生的,没找到有2.5的,求链接,站短,谢了

网友:
貌似冰人有

网友:
YFS的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