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舵机行程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4-15):
     发现一个奇怪现象,gy520在设置好舵机行程后,锁尾状态下,左打摇杆,尾舵在移到左行程极限后,将摇杆回中,发现尾舵又会自动向右移动大概3毫米的距离,
但是向右打舵,尾舵移动到极限后,摇杆回中就不会出现这问题,所以怀疑520的回弹现象和这个有关。
     问下大家这个情况正常吗,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这样测试没有意义,飞机起来测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试没有意义,飞机起来测试。

好吧,我只能让它飞起来试试了

网友:
顺便挣点分

网友(2013-10-14):
学习了 新人潜水

网友:
楼主是否有查过尾推有虚位。

网友(2014-01-17):
这是正常现象,LZ如果决心要用GY520,解决回弹必须要用 CIU 2连接电脑驱动软件。更改520其中的延迟参数并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