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玩过飞翼的魔友进~~~~~

楼主(2013-04-15):
朋友送了我一个z84飞翼,不会插接收机,请问是不是跟其他固定翼一样两个副翼用Y线连起插接收机,然后在控上调V翼混控?

网友:
应该是吧,帮顶哦!

网友:
Z84飞翼是什么样?
副翼和升降分开的?

楼主:
搞定了,明天首飞

网友:
莫非~~你不是已經問好了嘛

网友A:
"其他固定翼一样两个副翼用Y线连起插接收机,然后在控上调V翼混控"这就错了!
两个副翼用Y线连这就不叫混控了.
控上调V翼混控也不对,应该是三角翼混控. 两个舵机分别接接收上的两个独立通道, 而不是用Y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固定翼一样两个副翼用Y线连起插接收机,然后在控上调V翼混控"这就错了!
两个副翼用Y线连这就不叫混控 ...

如你所说,不用Y线连接,两个副翼接1、2通道,把三角翼混控打开就搞定了。谢谢

网友:
顶了,潜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