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改造

楼主(2013-04-15):
去五金店买了铝箔胶带,这样包着可以了吧~另外发现gps用杆子撑着会抖动很厉害,所以直接贴下面板子上了。
傍晚再试飞

网友:
很多情况下干扰不是直接对飞控进行干扰,就你现在这布线看起了,貌似干扰来源于线路更多,

网友:
架子不错
不知道LZ碰到什么干扰情况

网友:
这种方法绝对是自我安慰。主要干扰来自线束引入的干扰。我的原则是,线该短就短,平行线弄成绕线。

网友:
我顿时就笑了,当时我也这么装过,结果受干扰

网友:
好牛LZ..铝箔胶带比我的NAZA抱得根夸张...
LZ包铝箔胶带是要解决掉高问题..不是干扰问题..

等你的试飞消息..

楼主:
擦!这个线已经是整理过的了,中间走的细线是led,电源再周边正方形走,电调信号比较短只能就近。也就后面naza指示那边乱点,为了不焊接电路所以用了一托四的T头线和一分二的并联。等调好了,再重新焊接吧。这机架不方便运输真是头疼

网友A:
电调应该放在电机旁,线子从管子里穿过来就行了,碳鲜管能屏蔽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应该放在电机旁,线子从管子里穿过来就行了,碳鲜管能屏蔽信号干扰

那样的话需要更换长的电调线信号线,比较麻烦

网友B:
铝箔接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箔接地了吗

还地挂个1.5平方的地线,在地上扎个接地钎子,这样屏蔽效果才好来!!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