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迷上了涵道。

楼主(2013-04-15):
现在看到的涵道各种视频,那声音我喜欢,涡喷我干不起了,想入涵道.........
于是我看了一个礼拜论坛,看好水星,RP,RC涵道  ,好像都是台湾的吧  RP和RC是不是一家也不道,我想配个 70的涵道 90太大 而且没电池............
我本地魔友给我个涵道让我先练练,给我拿了2块4S 2600毫安电池,我也不知道这是多大涵道,求鉴定,求推荐,本人新手!
先谢谢各位大大了,这是别人给我的涵道和我的600比较大小!!!

网友A:
飞吧, 一般是70

网友:
4s70涵道正好,只是两个呢少了点,过不了隐啊,我每次出去飞带18块,都会感觉意犹未尽的,因为毕竟是三分钟激情啊!!!

网友:
4S2600的就70涵道可以用。我用在水星64涵道上才3分钟

网友:
电池少了点,毕竟涵道费电

楼主:
我是想从配个涵道,这个是给我练手的,我想 配个 70涵道 6S  3300 电池的 求涵道 求机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从配个涵道,这个是给我练手的,我想 配个 70涵道 6S  3300 电池的 求涵道 求机型

路线和我一致,电池通用!LOGO600电池一般是3300-4200,所以涵道机也应该用这个电池。我飞过的机子是:90台风、90F18、双70SU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线和我一致,电池通用!LOGO600电池一般是3300-4200,所以涵道机也应该用这个电池。我飞过的机 ...

FWde f18和其他的比如何,还有蓝翔的,航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线和我一致,电池通用!LOGO600电池一般是3300-4200,所以涵道机也应该用这个电池。我飞过的机 ...

90的太大啦,70涵道没有6S 3300的嘛?

网友C:
4S2600mah大概就是46A左右的耗电差不多了
可选RP70/10 +F2839 KV2650
速度普通但声音很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从配个涵道,这个是给我练手的,我想 配个 70涵道 6S  3300 电池的 求涵道 求机型

RCBLOG涵道70 6S电的,载机我自己用的T45,可惜需要打磨下,但是声音好听,如果选速度的话,你还是看别的涵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2600mah大概就是46A左右的耗电差不多了
可选RP70/10 +F2839 KV2650
速度普通但声音很不错的

声音确实不错 还很悠闲

网友E:
在螺旋桨飞机上挂个mp3,一边飞一边播放涵道的录音,也可以到机场飞机录个747起降的声音,一定很震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螺旋桨飞机上挂个mp3,一边飞一边播放涵道的录音,也可以到机场飞机录个747起降的声音,一定很震撼。

這個點子不錯
國外已經有這樣的產品銷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RCBLOG涵道70 6S电的,载机我自己用的T45,可惜需要打磨下,但是声音好听,如果选速度的话,你还是看别的 ...

RCBLOG70涵道
3/5/6/8/10/12
根据不同的需求
有的听声浪有的飞速度
如果两者皆要就是
选大电流高功率的Typhoon或美制ARC电机
单价相对高一些些
看各人的需求而定
JP70/6+ARC(2200W)
JP70/6+1W40(2600W)
都是竞速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