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油门一下拉到底。,在推油门感觉像是在重新启动电机

楼主(2013-04-15):
凤凰电调油门一下拉到底。,在推油门感觉像是在重新启动电机。昨天首飞遇到这个问题。空中突然拉了下油门到底。电机立即减速。在推油门很难恢复到一定转速。相当于失去动力样,大家有遇到过这种吗?

网友:
推到底在启动电调进入缓启动模式了

网友:
进入缓启动了

网友:
解决这个方法只能是用定速

网友:
Normal 模式也能在空中拉油门到底,我表示佩服。
idle模式无所谓,你拉到哪里都是高速。

楼主:
我豆是试一下,

楼主:
搞定了,我把油门曲线最低设到刚好电机转的位置。。用油门锁定来控制开关。现在拉到底再推反映迅速。我把电调里面的自己动旋转也勾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我把油门曲线最低设到刚好电机转的位置。。用油门锁定来控制开关。现在拉到底再推反映迅速。我把电 ...

蛋疼的设定方法

网友:
[經驗分享]卡斯特熄火降落如何避開緩起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700

可以参考这篇文章

楼主:
终于装好,爽飞了.600E 配合黄V8,真稳,3D翻滚真爽

网友A:
楼主您好,诚心向您请教,凤凰电调的设置方法,是不是一定要在电脑上进行所谓的定速设定才能用?能不能像以前的亚托电调一样只需用控上的摇杆设定?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是600DFC套装。

网友B:
如果要設定固定主旋翼轉速,那就必須上電腦調或者另外買一個調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設定固定主旋翼轉速,那就必須上電腦調或者另外買一個調整器

你好,现在还不打算飞定速,先让电机转起来再说,请教设定方法。

网友:
只要是搭配亞拓直機的卡斯特電調,均已設置完成
LS只要設定卡斯特電調的油門行程校正即可正常使用
請參考下面的視頻

网友:
谢谢,我参照450的方法设置了普通油门和3D油门曲线,但无效。

网友(2013-06-10):
把缓起速度调成跟变速值一样大就可以了
不过我发现就算调到最大20,也还是有延迟,不像其他电调一推油就立刻感觉油门上去了,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直升机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诚心向您请教,凤凰电调的设置方法,是不是一定要在电脑上进行所谓的定速设定才能用?能不能像以 ...

不设定速的话,可以不要电脑,。只把油门行程和启动模式什么的听声音设定好就行,具体要翻阅相关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我把油门曲线最低设到刚好电机转的位置。。用油门锁定来控制开关。现在拉到底再推反映迅速。我把电 ...

楼主我也是改了油门曲线,当时开机状态下是有用的。但是你没出现断电再次开机电调不工作(找不到最大行程)的情况吗?我要把油门曲线改回去电调才会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改了油门曲线,当时开机状态下是有用的。但是你没出现断电再次开机电调不工作(找不到最大行程 ...

我还说漏了一个程序……我是用一个油门锁定开关来控制的……我把开关开启的位置设成0油门,……。当开关……关闭,电机就开始慢转运行了——,
我一般是开遥控器,就把开关拨到开的位置。,我用的是10c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还说漏了一个程序……我是用一个油门锁定开关来控制的……我把开关开启的位置设成0油门,……。当开关… ...

这样就没必要每次要去改油门曲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