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450时通电后舵机不停的动是啥情况?求助!

楼主(2013-04-15):
我在装450的时候出现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请大家指点指点。电子设备都装上了,可是在接电安装舵机臂的时候出问题了。我把前面的两个斜盘舵机接在1,6通道,后一个斜盘舵机接在2通道,电调那根线在3通道,陀螺仪上的尾舵和感度分别在4,5通道。控的说明书也是这么说的。一通电,没有正常的电调的响声,反而是几个舵机在不停的动,这是咋回事?难道是接收上的通道弄错了?

网友A:
如果没接错的前提下,舵机臂乱动。可能是舵机坏了。
不过应该不会3个一起坏。
所以还是检查下接线问题,或者上个图或者上个视频。
注意拔掉电机两根线测试

网友B:
电机线接上了吗?怎么会电机没响声呢?还是上个视频吧。

网友C:
开遥控没有?直接给接收供电  不开遥控好像就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接错的前提下,舵机臂乱动。可能是舵机坏了。
不过应该不会3个一起坏。
所以还是检查下接线问题,或 ...

好了,解决了,没响声是因为没接电机。舵机乱动的情况不知道咋的也没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线接上了吗?怎么会电机没响声呢?还是上个视频吧。

对,没接电机所以没响声,谢啦。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遥控没有?直接给接收供电  不开遥控好像就有这种现象

开控了。晚上又试了一次,自己又好了。谢啦。

网友:
呵呵,路过,好了就好。电池电压多低也会抖舵。。。。。。。。

网友:
舵机抖舵。。电位器问题吧

网友(2014-07-12):
竟然忘记接电机,哈,楼主粗心了

网友:
电位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