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3GX和华科尔RX1002接线问题

楼主(2013-04-15):
这几根线折腾我 一个下午了  头都快大了!求 高手帮帮我吧!!!! 还有电调的BEC接哪里???

网友:
貌似不好弄,帮你顶下

网友:
不会吧,按照说明书上传统舵机接法就可以啊,RX1002只不过多了几个AUX通道而已,你分别设定好不同AUX通道对应不同的功能就行了。而且最近有魔友贴出了易于理解的接线图,你可以搜下看的

网友:
红白黑的是供电用的,接空闲通道,
感度线接AUX2
其它照着软件说明接就行了,

网友:
用彩虹线,最主要是第七通道设置成GOV,然后按说明书接就可以了。

网友:
e://img_0203
这是我自己的接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图片好像没发上去,还是说是吧,彩虹线的顺序依次为橙红紫绿蓝黄由上到下接到RX1002的ELEV、AILE、THRO、RUDD、GEAR、AUX1上,还有一根黑白红的线一头接在3GX的BATT/AUX OUT口上,另一头接在RX1002的BATT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像没发上去,还是说是吧,彩虹线的顺序依次为橙红紫绿蓝黄由上到下接到RX1002的ELEV、AILE、THRO、RU ...

那电调接哪里呢?

网友:
AUX2是1002的感度通道。别接错了哦。不然可自检不过或者不能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调接哪里呢?

电调接在3GX最边上的THR口上

网友:
真麻煩了,不知道賣不賣250

网友(2014-02-26):
朋友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困扰,不知道这个问题你现在解决了没有,如果你找到了解决办法,希望你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Q39435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