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麻烦懂的高手回答一下

楼主(2013-04-15):
说下配置:XA650 机架,4822 690KV  飞腾30A 1147碳桨 3S 5200MAH
NAZA   145 145  110 110
            105  105
飞的过程中每隔几秒就要小抽一下,幅度不大。
问两个问题:
            1、这个原因和配置有没有关 有没有兄弟和我一样的问题?
            2、如果是因为感度的原因,那么感度应该继续往高了调,还是降?

网友A:
个人感觉不是感度的问题,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自己检查电机电调兼容性,设置不同近角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不是感度的问题,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自己检查电机电调兼容性,设置不同近角测试!

网友B:
以前论坛里有人试过,换40A就没事了,不过重量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不是感度的问题,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自己检查电机电调兼容性,设置不同近角测试!

貌似恒力电机跟好盈飞腾电调不兼容,我以前用过飞腾30A+恒力4230,跟你一样的毛病,并且坛子里有很多因为这个直接空翻的,解决办法有很多,大多是调进角,我是不敢用的了,直接换了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论坛里有人试过,换40A就没事了,不过重量上去了.

这点重量影响到不太大、、对我来说、主要是成本上去了。买了飞腾又换铂金。。钱包受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恒力电机跟好盈飞腾电调不兼容,我以前用过飞腾30A+恒力4230,跟你一样的毛病,并且坛子里有很多因为 ...

我也刚刚把进角改成高进角了。明天飞飞再看。实在不行就是能换铂金了。。。

网友:
我也曾试着换过高进角,不行,有丢步现象,好象憋着似的,所以直接换了铂金和TM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