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模拟器我无法使用~有图

楼主(2013-04-15):
这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
沙发  楼下解答

网友:
没找到控啊!
检查一下控与电脑的连接吧!
最好发个你连接好的图片,要能看到控与狗的连接处。

楼主:
控的链接没有问题啊,飞凤凰模拟器都可以的

网友A:
你这是G4吧?貌似你双击错图标了吧,应该双击G4_EMU图标,然后设置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的链接没有问题啊,飞凤凰模拟器都可以的

装G4时没看说明吧
同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G4吧?貌似你双击错图标了吧,应该双击G4_EMU图标,然后设置遥控器

没有你说的这个图标啊?两个图标点了都不行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说的这个图标啊?两个图标点了都不行啊

你就压根没打补丁啊!
找找安装目录,你的EMU木有装上啊!

或者:
把我给你的文件拷到你图片上的目录里执行就行了,记得先“自动检测”哦!
金山快盘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你说的这个图标啊?两个图标点了都不行啊

看看我的G4,你肯定是安装错误了,在论坛里搜一下G4安装的帖子,很详细的

网友:
这是G4安装说明。

金山快盘附件:G4 完整版.rar (1.6 GB)
这是完整版的安装文件

网友:
把杀毒软件關掉就可以了

网友:
补丁会被杀毒软件给误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