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niCP原装电机怎样动力大

楼主(2013-04-15):
MiniCP原装电机不给力啊,2分钟多就没电了,升力也小。
用的原装电池240mAH,原装电机。
还用过400mAH电池,一样不给力。

还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不是飞了一段时间,MiniCP的原装电机还是比较好的,不过容易发热,一旦温度升高,有刷电机无力是正常的,我曾经侧过,连续飞两块电池后,MiniCP的原厂碳刷开始烫手,这时候即便用400mAh的电池,基本飞到电池电压3.9-4.0V时候电机就开始无力了。
综上,想连续爽的话,就无刷吧。

楼主:
用了两个原装电机,新买的拿来就这个样子。电池有原装4块,400mAH电池4块,全部表现都差不多。螺距高低都调过,最高调到桨速非常慢,最低调到地面上升到头顶用时8秒。电池刚装上去头10秒钟能神气一点,接着就没力。具体点就是地面飞到头顶需要4秒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不是飞了一段时间,MiniCP的原装电机还是比较好的,不过容易发热,一旦温度升高,有刷电机无力是 ...

用了两个原装电机,新买的拿来就这个样子。电池有原装4块,400mAH电池4块,全部表现都差不多。螺距高低都调过,最高调到桨速非常慢,最低调到地面上升到头顶用时8秒。电池刚装上去头10秒钟能神气一点,接着就没力。具体点就是地面飞到头顶需要4秒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两个原装电机,新买的拿来就这个样子。电池有原装4块,400mAH电池4块,全部表现都差不多。螺距高低都 ...

桨速明显降低的现象好像是负载太重,你试试调整一下齿轮的间距,可能是因为咬合得的太紧导致的发动机负载太大。补充一下,如果你的大齿换用了GeniusCP的大齿的话,需要把主体上的电机螺丝孔再向外扩一点,因为Genius的64T大齿比MiniCP的62T大齿略大,即便把螺丝拧到最外面,还是会咬合过紧。
需要的话咱们QQ聊吧,别在论坛里一帖一帖的扯淡了。
326684221,御临天下

网友:
原装电池,我的不带头罩能飞5分钟,带的话最多3分钟

网友:
原厂不会这么差,肯定有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