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911尾电机

楼主(2013-04-15):
电机炸机后忽然不转了   用手拨感觉很涩  打开后盖看到换向器和电刷都蛮好的  还没怎么磨损   现在装好后还是有点涩  电机不转  要用手拨一下才能转  当然也不能锁尾了   问问各位有没遇到这种情况能修好的

楼主:

接线

楼主:

呵呵  我的工作台

网友A:
检查电刷,磨损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法紧贴了

网友:
911的尾电机确实经常工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刷,磨损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法紧贴了

现在电机能转 就是没劲  锁不住尾   刚才我把电刷掰开了一些  以为是电刷太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怎么要把线的正负级反接电机转的方向才对

楼主:
搞了半天也不行   电机没有劲  锁不住尾  有时还要用手拨一下才转  而且很烫  看来只要换了  谢谢各位

楼主:
换了尾电机  一切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机能转 就是没劲  锁不住尾   刚才我把电刷掰开了一些  以为是电刷太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怎么 ...

反转是因为你把电机盖旋转了180度。你可以试试其他有刷电机把它们电机盖旋转180度安装,就反转了。

其本质就是正负极互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转是因为你把电机盖旋转了180度。你可以试试其他有刷电机把它们电机盖旋转180度安装,就反转了。

其 ...

网友:
这尾电机太小了,很难修的直接换一个!

网友:
尾电机轴摔弯了,直接换了吧

网友(2013-05-25):
买个代的才几元钱一个

网友:
F45广东省内包邮只要355块只限两天了入群美嘉欣全系列福利群235991505.

网友:
没办法,只有换新,一个才几元钱,我就买过几元钱的,换上了,效果很好。可以多备几个。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要是在折腾下去只会烧掉低导通三极管,到时候又麻烦了

网友:
我有一块V911主板,没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