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450 提速为什么变那么慢 ? (昨天都是一瞬间提到很高速)

楼主(2013-04-15):
450 提速为什么变那么慢 ? (昨天都是一瞬间提到很高速,现在油门一下推到很高,但是还是慢悠悠的提速)

是设置问题吗?

楼主:
而且 关了油门后 减速很快 , 不像以前那样惯性转很久, 求高手指导

楼主:
有可能是摩擦原因吗?

网友A:
启动慢不是 缓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慢不是 缓启动吗

在哪里可以设置啊?

网友B:
重新设置电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设置电调看看。

什么是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电调

过来卖萌的么

网友:
楼主,450是什么啊?

楼主:
晕''我是新手'''都不原谅我啊

网友:
问出什么是电调的问题的话劝你还是把飞机放一放,了解透彻了再来弄-。-
免得出事故-。-

网友C:
是设置缓启动了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设置缓启动了吧!!!安全第一

请问在哪里可以取消'?我会设置''只是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网友:
建议LZ多潜水!

网友:
油门最高 通电进入设定模式,如果是亚拓原厂的电调话

网友D:
楼主你至少也要说说你的是什么品牌的电调呀,你要知道不同品牌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至少也要说说你的是什么品牌的电调呀,你要知道不同品牌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呀

喔'意思就是说缓启动在电调中设定吗?。 还有一个问题''熄了油门后减速过快是电调的原因吗?

网友E:
提速慢是因为设了缓启动,减速快可能是因为设了电机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速慢是因为设了缓启动,减速快可能是因为设了电机刹车。

哇'''学习啦''请问这2个都可以在电调里面调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学习啦''请问这2个都可以在电调里面调节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至少也要说说你的是什么品牌的电调呀,你要知道不同品牌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呀

大家帮我看看把:

商品配件:
T6 遥控器
●T-REX 450 Plus空機套件組X1
●ALIGN T6 6動2.4G遙控器組X1組
●ALIGN R6GF 6動接收X1組
●3S1P 鋰聚電池11.1V/2200mAh/30CX1
●分壓充電器 RCC-3SX X1
●325D PRO碳纖主旋翼X1組
●450MX 無刷馬達(3400KV)X1
●GP790 鎖定式陀螺儀X1
●DS415M數位伺服器X3
●DS425M數位伺服器X1
●RCE-BL35P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X1組
●AAA3號(5號)碳鋅電池X4

楼主:
ALIGN T6 是採用Futaba 2.4G S-FHSS跳頻技術6動作遙控器

楼主:
怎么调电调

网友:
油门推到最高,通电进入设定模式,详细设定看说明书吧,很长

网友F:
缓启留着吧楼主,人家电调专门为直机设置的,楼主新手留着吧,不过都入450了连电调…额…有点为楼主450担心啊,楼主飞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人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缓启留着吧楼主,人家电调专门为直机设置的,楼主新手留着吧,不过都入450了连电调…额…有点为楼主450担心 ...

450是我买的第一个电直

网友:
LZ 的描述應該是設定了緩啟動及剎車的功能
個人建議設定緩啟動,取消剎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