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豹2A6

楼主(2013-04-15):
(无正文)

网友:
都是手艺人啊。。。。。

网友:
怎么一瞬间多了N多豹2呢,真晃眼睛~要不是我今年在上在职研究生~~~

网友:
这个轮子真多

网友:
老实的说,我没看懂,是不是改装了电滑环呢?

网友:
一地都是豹子阿

网友:
看来要向不差钱兄弟收取【底盘装甲】版权费了

楼主:
实际是金属件和全车轴承带金属履带改造完毕,全车已然超重,看悬挂就知道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是金属件和全车轴承带金属履带改造完毕,全车已然超重,看悬挂就知道哦

这个有问题,尾部过低,原因有3:

1,诱导轮调节器太紧,调松点

2,要不就是履带太短,需要加一节

3,还有个可能是扭杆连接件装错了(每个扭杆连接件都有编号的,对应低1到第7负重轮),导致路轮角度错误,这一点要值得注意的!装履带之前,正常路轮装出来是第一和最后的负重轮角度比其他负重轮要大的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拍摄角度问题导致视觉差
貌似你买了田宫的金属履带?今后要跟我们分享下这款履带的使用情况哦,因为普遍反映这款履带易断

楼主:
我再看看,履带还可以延长,易断应该不会,关键要小心拆装履带时候不要伤了卡子,或者弄松履带卡,中间的卡子和两边有区别,区别就是中间的卡子眼大,可以轻松插入履带销,两头的要轻砸,过盈配合。

楼主:
主要没用原装的扭杆连接件,换成金属的了,应该按照特别的提示两个不一样的安装正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没用原装的扭杆连接件,换成金属的了,应该按照特别的提示两个不一样的安装正确了

换没有钱的了?那就是履带问题了,没有钱的连接件是每个都相比原装的增大了10度,所以履带是必须要增加一节的

对了,提醒一下,诱导轮调节器调节履带松紧之前,要先在底盘上放上相当于上盖加上炮塔电池的重量(大概2KG的样子),再进行履带松紧调节,当看到拖带轮上面的履带刚刚好由弯曲变得稍直就好了

还有一点,豹2车体前部至少要配重600到700克才能基本保证首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看看,履带还可以延长,易断应该不会,关键要小心拆装履带时候不要伤了卡子,或者弄松履带卡,中间的卡 ...

那金属履带上次我也买过,拿回来发现履带销耳断了十几处直接退货了.........

网友A:
前面得配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得配重了

装上炮塔就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