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玩过MWC,GPS的大神们路过一下!!!!!!!!!!GPS买了不会用还要好杯具!!!

楼主:
查看数: 1632 | 评论数: 16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4-15 18:52

正文摘要:

近期买了个GPS,可惜。老板问了半天,刷来刷去,还是错= = 所以才来打扰大家。 买了这个GPS。 出现I2C ERROR错误21. 很奇怪。。。。 而且GPS那 ...

引用 网友A:
额 GPS没定好位不会在MWC界面显示出来。。。

引用 网友B:
飘过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本身用3.3V,一般会先经过LDO稳压器,输入最低有接近4V就可以满足需要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AIOPv1的S1~S3接口,电源口是不供电的(除非你通过扩展电源口供电给飞控),这种情况下可以从S0/I2C或 ...

谢谢,确实我直接用FTDI连GPS好像用不了。但又没多余的线。
所以,我把SCL和SDL连FTDI-USB。
电源是从飞控上取的。
现在通用U-CENTER了,明天上午可以试下加的MWC能不能用了。

引用 网友E:
你在电脑上面的连接conf的时候有没有飞控接电调通电,如果单单用USB的电源好像不够GPS和飞控的用电量。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AIOPv1的S1~S3接口,电源口是不供电的(除非你通过扩展电源口供电给飞控),这种情况下可以从S0/I2C或 ...

我买的Mega2560的一个板子,串口旁边的那个5v电源是电调的电,经过了一个5v稳压芯片。

结果电调输出的5v的电,经过了稳压片(有最低压差),就变成了4.2v,GPS就不能用了,只能直接接电调的电才能用。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AIOPv1的S1~S3接口,电源口是不供电的(除非你通过扩展电源口供电给飞控),这种情况下可以从S0/I2C或者电调接口取电。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刚用usb-ttl小板测试了一下,可以用,但MWC上,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显示不出GPS信息

还有你是在室内测试,还是在窗户边上?
如果在室内没有GPS信号的话,串口是可以看到数据的,但是数据里面有标志位,表示这是一个无效的数据。

如果MWC收到无效的数据,会被直接放弃掉。

你如果想在MWC的界面里面看到GPS起作用了,必须有GPS信号才行,在窗户边上是有可能有的,但是仍然不能确保。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刚用usb-ttl小板测试了一下,可以用,但MWC上,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显示不出GPS信息

我当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原因是串口旁边那个+5v的电源电压有问题,我直接把GPS供电接在电调上搞定了。你可以试一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EX6X和 HEX6的差别就如果四轴的 “x模式” 与 “十字模式”的区别。

#define GPS_SERIAL 2

想请问前辈GPS的串口RX2与TX2
是如何接在飞控板上
是GPS的RX2接在飞控板上的TX2上吗
还是
GPs的RX2接在飞控板上的RX2上
还真的搞不清楚耶
麻烦暸解前辈赐教

引用 网友H:
你接板的串口几呢?

可以换到串口 3上试试~~~

引用 网友D:
刚用usb-ttl小板测试了一下,可以用,但MWC上,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显示不出GPS信息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还有,我的就是传统的6轴,刷6X好还是HEX6好?

这个找到说明了,不用麻烦了,嘿嘿。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HEX6X和 HEX6的差别就如果四轴的 “x模式” 与 “十字模式”的区别。

#define GPS_SERIAL 2

还有,我的就是传统的6轴,刷6X好还是HEX6好?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HEX6X和 HEX6的差别就如果四轴的 “x模式” 与 “十字模式”的区别。

#define GPS_SERIAL 2

谢谢~我去外面找人借个去试下吧

引用 网友F:

HEX6X和 HEX6的差别就如果四轴的 “x模式” 与 “十字模式”的区别。

#define GPS_SERIAL 2
#define GPS_BAUD   115200
基本是对的,但是mega板上的串口号和gps波特率要是对的才行。

串口号,你的飞控板上应该标好了。
gps波特率你可以用一个usb-ttl小板测试一下。

你这个gps实在看不明白是什么gps,从没见过,不过如果符合一般标准的话,应该也没问题。用一个usb-ttl小板测试一下也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