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践贴]天8X2.4G高频头在1.2G图传开机下不同条件的拉距测试,标题好长呀呀呀

楼主(2013-04-15):
停歇了有一阵子没来水贴了,在论坛闲逛发现无论是什么时候,总是会有新手在问自己的遥控能飞多远此类问题,实在不好回答……恰好最近新购入的2.4G功放到手,又多买了一根6dB的天线,挑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外出拉距测试,下面进入正题。

遥控:天8X 2.4G (发射功率100mw)

接收机:天地飞9通 (天线随便缠一起,没有刻意摆成两两垂直)
功放:台湾2W 2.4G功放
主要干扰源:罗美1W 1.2G图传发射 (4通道,标准1.2G发射频率,与接收距离45CM)
电磁环境:干净
飞控:A控

测试路一(全长645米,A控GPS的数据,感觉没那么短呃)

1、发射天线:原装2dB,垂直向上
放置于地面:145米,失控
举至离地1米处:350米,失控

2、发射天线:Linksys 6dB,垂直向上
举至离地1米处:425米,失控

3、发射天线+功放:Linksys 6dB,垂直向上,2W功放
放置于地面:645米,未失控
举至离地1米处:645米,未失控
天线掰成与地面水平:645,失控

4、顺便报下图传数据:接收离地1米处,500米前图像稳定,645米时图像有些变形,偶尔会有大干扰,波动,不稳定

测试路二(全长770米,同样GPS数据)

1、功放+发射天线:Linksys 6dB,垂直向上,2W功放
举至离地1米处:770米,未失控

2、功放+发射天线:发射天线为功放原装 5dB,垂直向上,2W功放
举至离地1米处:770米,未失控

天线掰成与地面水平:770米,失控

3、图传数据:接收离地1米处,600米前图像稳定,770米时图像画质变差,但仍然比较稳定

总结与建议:
1、天线垂直与否距离差很多,由于全向天线的水平极化特征,飞远天线与地垂直,飞高,天线与地水平;
2、高低与否距离也差很多,以后飞的时候天线最好离地1米;
3、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一条够长的路能够测试出2W功放的极限距离;
4、测试不易,如果本贴对你有帮助,请回贴或评分下嘛,谢谢。有问题可以直接PM或回贴噢,看到必答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看到的关于辐射的视频

网友:
就喜欢这样有测试数据的 顶你

网友A:
怎么才几百米就失控了呢?

网友:
2个结论和我做的实验一致:
第一,离地必须够远,否则就近很多
第二,天线垂直于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才几百米就失控了呢?

地面哦。空中据称是3倍距离

网友:
哦  呵呵  看错了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自行车带这装备给力

网友:
看完本贴!哥还怕毛线的幅射!靠。。。都是吓人滴

网友B:
     俺承认,俺语文学的不好,连看了3遍才知道文中的天现指的是遥控器发射天线
   其次,如果图传接收跟遥控发射是按照最后一张图放置的,那么这个测试不太合理
自行车后边的金属架无形中构成了反射面,天线由发射主体跟反射面组成,一般的,反射面加大之后,驻波系数减小,也就是说,自行车车架这种放置方法会使图传接收天线和遥控发射天线效率增加。同时,由于反射面的加入,原来天线的实际频率会发生细微变动。1.2g跟2.4g会产生倍频干扰,2.4容易被1.2干扰,单2.4功率大,能够对1.2产生压制,同时,由于原来频率细微变动,两者间的振幅最高点可能错开,导致影响减小。如果同样放置在木板上,所测试数据理论上会比现在的小
  这样认真的测试第一次看到,顶lz

网友:
狂顶楼主大神,无私奉献,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感谢楼主。

网友C:
LZ你在哪买的2W功放才148啊,我可是花了198元入手的。

网友:
技术贴得顶

网友:
不顶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承认,俺语文学的不好,连看了3遍才知道文中的天现指的是遥控器发射天线
   其次,如果图传接收跟遥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在哪买的2W功放才148啊,我可是花了198元入手的。

一家店做活动的时候买的,现在恢复168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承认,俺语文学的不好,连看了3遍才知道文中的天现指的是遥控器发射天线
   其次,如果图传接收跟遥 ...

看了您的帖子才明白怎么回事,谢谢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俺承认,俺语文学的不好,连看了3遍才知道文中的天现指的是遥控器发射天线
   其次,如果图传接收跟遥 ...

都说futaba 强大,看了您的帖子,我怕虽然强大,也会受点影响,所以准备上433了

网友:
靠数字说话!

网友E:
20倍的功率差,距离增加约不到4倍

网友:
关于辐射 次视屏还是太片面   让你搞搞超高频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倍的功率差,距离增加约不到4倍

咖啡前辈,场地所限,没有能够测到极限噢。

网友:
顶   一直在用天8的72M

网友:
技术贴~!~再一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咖啡前辈,场地所限,没有能够测到极限噢。

你这是地面测试,空中距离我个人估计是你现在距离的至少3倍

网友D:
楼主的图传加滤波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图传加滤波器没有

没有加滤波器哦。滤波器有人用了效果不错,有人用了衰减很大,索性不加,感觉对控的距离影响并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加滤波器哦。滤波器有人用了效果不错,有人用了衰减很大,索性不加,感觉对控的距离影响并不大

图传对控的影响可能不大.但是控对图传可能有干扰.不过接收和图传放那么远应该没问题吧.1.2的图传可能会对gps有干扰.

网友F(2013-07-14):
1W功放固定在遥控上,会不会对人身有什么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1W功放固定在遥控上,会不会对人身有什么伤害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如果遵循严谨的科学原理,是无害的,但也不要长期使用,正常玩玩航模那点时间还是可以接受的,我2W的都打算直接固定在控上面了。

网友G:
好贴啊,必须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