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ado mini vbar 调试问题【附德国官方技术解答】

楼主(2013-04-15):
德国佬的mini vbar有几个参数要求在80-110之间,由于本人非logo的直升机,所以为了这个数值调机数日,最后以1cm的差距而宣告失败,重新买了配件,现在不按照这个规定的范围数值可以完美调机,请问各位大侠,不按照这个范围去设置数值究竟能带来什么影响呢?
研究了数日,mini vbar 不适合t-rex 550e dfc 部分参数不完美,如果换了较近的孔位,evel舵机会有干涉,不明白亚拓为什么550的evel舵机那么放置,如想像 450那样放置就可以完美兼容了,而且还要换舵机臂近孔位的那种。。。。

以下是德国方面的原文:
OK,

this should show you there is a non-perfect geometry on this heli. Note
... the geometry has also effect on other FBL systems, because the
physics with the torque and arm length is always the same.

With a low value here you may not use the complete servo range,
resolution,precision and force.

It will fly of course, but a heli which is within the green range will
fly possibly better.

译文:
这应该告诉你此直升机有一个非完美的几何形状。注意
...的几何尺寸也影响其他FBL系统上,因为
物理与转矩臂长始终是相同的。

这里有了一个较低的值,你可能不使用完整的伺服范围,
分辨率,精确度和力量。

它会飞当然,但是这是一个直升机的绿色范围内将
飞可能更好。

网友A:
对新手来说,估计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新手来说,估计没什么影响

。。。。。。。。。。。

网友B:
OK,

this should show you there is a non-perfect geometry on this heli. Note
... the geometry has also effect on other FBL systems, because the
physics with the torque and arm length is always the same.

With a low value here you may not use the complete servo range,
resolution,precision and force.

It will fly of course, but a heli which is within the green range will
fly possibly better.
啥软件翻的啊?不靠谱不靠谱,应该这么翻:

好啦啦,这应该是显示了你飞机尺寸比较操蛋,注意...这些个操蛋的尺寸也会令别的无副翼系统(三轴陀螺仪)蛋疼的,因为扭力和舵臂长度的物理特性总是一样的。
这里使用比较小的数值的话,可能没法完全发挥舵机的行程、解析力、精确度以及力量。

你的飞机飞是能飞,但是能保持在绿区内的飞机应该会好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

this should show you there is a non-perfect geometry on this heli. Note

谷歌翻译。。。。

网友C:
我是亚拓600dfc问题一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亚拓600dfc问题一样,关注

550不行,参数不兼容。

网友D:
根据我对V8 还有机械上的理解

V8的最佳算法 是80-110之间  假如你机械超出这个范围 你的飞机会手感不佳

别家的三轴 也有自己的算法 假如你的飞机机械上达不到这些三轴推荐数值内  一样也会造成手感不佳

另外说下 一直传言亚拓的飞机飞V8 手感不如MIKADO

MIKADU的飞机  基本循环8度捆绑数值在100左右   所以LOGO给人的感觉就是线性好 柔和 比较容易抓的住

亚拓的飞机  多数8度实在70左右  所以给人感觉线性不好 反应过大  飞机太滑了

尤其是DFC的  设计初衷基本和V8的风格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DFC根本不适合V8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对V8 还有机械上的理解

V8的最佳算法 是80-110之间  假如你机械超出这个范围 你的飞机会手感不佳 ...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对V8 还有机械上的理解

V8的最佳算法 是80-110之间  假如你机械超出这个范围 你的飞机会手感不佳 ...

比官方解释好
一直疑惑调不到80时的8度循环螺距,舵机臂缩进一个孔可以,但舵机臂变不垂直了。

网友:
我想 LZ 不必纠结此问题, 亚拓的飞机用 vbar 的确这种现象。
但该多少调多少,超出建议范围也无所谓。

perfect对大多数人来说,意义不大。
宇宙机kbar爽飞中,没觉得per不perfect有何影响。

网友A:
......好啦啦,这应该是显示了你飞机尺寸比较操蛋,注意...这些个操蛋的尺寸也会令别的无副翼系统(三轴陀螺仪)蛋疼的,因为扭力和舵臂长度的物理特性总是一样的。
......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啦啦,这应该是显示了你飞机尺寸比较操蛋,注意...这些个操蛋的尺寸也会令别的无副翼系统( ...

德国佬的意思就是说 DFC 这个尺寸比例 不能用 vbar

网友:
强烈建议换回FBL

网友:
我用飞越分体FBL也是差那么点~  70左右

网友:
我现在600E DFC只有60多,才有8度
没管它我觉得手感还是不错呀,,,很稳,我把行程在控里改短了些,很温和,以后要3D就加大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OK,

this should show you there is a non-perfect geometry on this heli. Note

翻得好!

你翻得也是这么漂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翻得好!

你翻得也是这么漂亮吗?

操蛋篇是我翻的,E文是汉斯们写的,不关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蛋篇是我翻的,E文是汉斯们写的,不关我事

后面的翻是指“翻跟头”, 问你飞得也这么漂亮吗?中文游戏

网友B:
后面的翻只会乱翻
因为我模拟器十分钟之内就会睡着,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