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变频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3-04-15):
亿森变频器怎么设置(主要是怎么保存)
望高手赐教!
也可以说说别的牌子的变频器用什么键保存,参考一下.

网友A:
先下 载个这个牌子的说明书,接上电机通电一个一个参照说明书是就行了,没有那么复杂,细心一点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