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金属负重轮带胶圈 懂的人进

楼主(2013-04-15):
最近把底盘什么的都拆了一遍,发现不少问题
1 负重轮之间恒龙的做工非常粗糙,往往一个顶起来轮子会磨到另外一个的轴,

2 负重轮高度不一样,造成摩擦,轮子转动受阻,于是把高度磨小 还算是解决

3 现在对金属路轮有点兴趣,不知道有人买过没,盗用吧里的帖子照片,这个淘宝也有299元

4 不知道有人买过没,精致不精致。有的就告诉一下吧

5 问过店家,店家说这套轮子和恒龙的塑料履带不匹配,但是我买过他家的金属履带节,和恒龙的一样,不知是不是店家在忽悠人。

主要是恒龙的东西真是惨不忍睹。

网友A:
做工真不知怎么样

网友:
叮叮当当的头像太狠了,是什么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不知怎么样

主动轮后面的这个轮子的轴和它后面轮子的胶圈会有一定接触,需要打磨一下

这个是引用的原话,发现虎的设计确实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不是很喜欢。我看了一下还是三号比较适合我,初步想法是把三号金属件买下来,虎的电器零件全部拆下来改装上去。

虎我拆了一个遍,现在一堆散件。发现问题是在是太多太多,各种粗糙,没发现也就算了呵呵

现在发现路轮和从动轮之间会相互摩擦 而且恒隆的负重轮做工太糙了,我以为是我买的假的,从淘宝买了一个新的底盘加负重轮,发现还是糙的,都快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帖子就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213&highlight=%BB%A21
...

对的,就是翻的这个帖子,原来虎的负重轮就是喜欢互相磨。金属的也不行,进口的看起来也是粗糙的要命了

网友B:
自己动手做个全金属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做个全金属底盘

哎 不懂阿,基本靠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翻的这个帖子,原来虎的负重轮就是喜欢互相磨。金属的也不行,进口的看起来也是粗糙的要命了

楼主错了!进口的绝对不磨 做工可以接受!看图吧

网友:
不错。。。。比以前的好多了

网友C:
喷漆的是MATO的,没喷漆的是另外一种贵的,乍一看差不多,其实一分钱一分货,MATo的不能和HL履带完全匹配(估计配MATO自己的履带可以),主要问题是轮轴那个要车床车一下,否则,胶圈会卡住前面轮子的轮轴,买过的兄弟应该都明白图是我为了能上HL履带去车的时候拍的,除了车轴还要把内轮切薄一点,否则和履带导齿卡,进口的那个轮子组合方式和MATo的不同,比较周正,做工要好些。不用后期上床子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漆的是MATO的,没喷漆的是另外一种贵的,乍一看差不多,其实一分钱一分货,MATo的不能和HL履带完全匹配( ...

真正的牛人,这么详细,还专门去车这个了,太感谢了。我不买虎的金属件了

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和东西,还是不玩虎了,质量太差。设计也有很大的问题

mato的配件我问过的,必须用他们自己的履带,恒龙的不能用,我家是地板,金属履带会划地板

现在发现三号坦克没有这些问题,准备看看入一个编程版的,把电器件移过去,钢波移过去,虎放起来了,失望了

塑料的跑跑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