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通电问题

楼主(2013-04-15):
步进电机通电后驱动接口一体版不接计算机只接手控板,手控按钮按下时步进电机运转正常有力。但不按手控键步进电机静止时电机一点锁定力没有,和没通电一样这正常吗。

网友:
你把红圈位置的信号接了吧。。。

这个玩意,,如果不是保留手动的话,,不用接。。

网友:
那组信号是控制步进是否锁死的,,,,这样方便有些机床可以保留手动的功能。。

楼主:
不知道啊,买的驱动板和配套的手控板。我把他给的现成的排线插插口上就这个结果。

网友A:
你把红圈位置的信号接了吧。。。

这个玩意,,如果不是保留手动的话,,不用接。。
我想请问大侠个问题,驱动器的AC1,AC2是干什么用的,直流电源应该接在哪里,谢谢

网友B:
发个图片看看可能更好说明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把红圈里的光耦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把红圈里的光耦拆了。谢谢

没看懂,光耦拆了,和没接线不是一样吗?

楼主(2013-06-08):
不知道,卖扳子的教的,拆了就锁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大侠个问题,驱动器的AC1,AC2是干什么用的,直流电源应该接在哪里,谢谢

那只是一个示意图,,,图中的驱动是交流的,,所以标示AC。。。。1 2 就是交流的两极。。

你是直流供电的驱动器的话,就不会用AC来标示了,,,有的用DC ,有的用VCC ,反正很直观。。

网友:
那只是一个示意图,,,图中的驱动是交流的,,所以标示AC。。。。1 2 就是交流的两极。。

你是直流供电的驱动器的话,就不会用AC来标示了,,,有的用DC ,有的用VCC ,反正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