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et450尾部突然抖动问题

楼主(2013-04-15):
新手提问:我的comet450是皮传,推油门后尾部总是突然顺时针转,转很多次,请大神们帮助啊!

网友A:
推油门一直在地上转圈的话就是尾巴修正反向了,如果转几圈不转的话估计是你没设置换启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一直在地上转圈的话就是尾巴修正反向了,如果转几圈不转的话估计是你没设置换启动造成的。

谢谢大神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
顶贴顶贴,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