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天线摆放方式

楼主(2013-04-15):
最近入手一套5.8G 400mw图传,换了三四叶草天线,四轴上用的,发射模块在机身下方,天线朝地面垂直,接收机放在遥控上方,天线朝天垂直于地面(两个火柴头一个上一个下的摸样)。飞行的时候,没过100米就会出现雪花,甚至信号丢失。请问各位大哥,天线要如何摆放啊?是不是都要垂直于地面朝上?谢谢。

网友A:
我的是平行放

网友:
竖直方向

网友B:
最好的话 收发天线平行  这叫极化方向~

网友C:
频道调到五,远离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平行放

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道调到五,远离电机

卖家说默认的频道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话 收发天线平行  这叫极化方向~

就是要方向一致,对吧。

网友D:
其实我发现无论如何摆放, 5.8G的图传, 不会太远,而且信号也不好,
这是国内厂家命偷工减料的问题

网友:
接收用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发现无论如何摆放, 5.8G的图传, 不会太远,而且信号也不好,
这是国内厂家命偷工减料的问题

DJI的图传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2014-04-25):
发射天线垂直于地面效果不好,平行于地面效果要好得多。接收天线垂直于地面就好了。DJI图传我用原配蘑菇电线800米无压力。只是有时候有轻微干扰纹。

网友:
改用平板吧,我用的双平板!以前我在上海市区飞50米左右 雪花就很多了。现在换双平板,飞了1000多米高 都没有雪花!!(如有不相信的,可叫我发视频网址)

网友:
我200毫瓦的6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