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500的配置(动力&舵机)

楼主(2013-04-15):
一直玩450,突然向上500.看好海天500了。请教高人出个配置,资金有限,别太过昂贵的够用就行,主要飞航线。请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给推荐么??

楼主:
这么多看的,没留下一句话。哭了。

网友:
花牌电池,好盈80A,舵机520,beastx(或者某BAR),。。。其他不需要了吧。。

网友:
斜盘9660A+,尾s巴9254.ds650,动力铂金60.电机花牌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配置 花3026 铂金60A BLS950 BLS251......... VBAR PRO

网友:
楼上的舵机真好~

网友:
花牌电机 铂金80a  615 655 舵机 2个山寨V8根据个人喜好随便买一个

网友A:
我也准备上海天的500空机,现在攒了花牌电机、MEGA POWER60A电调、泰世501和502舵机,还有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上海天的500空机,现在攒了花牌电机、MEGA POWER60A电调、泰世501和502舵机,还有MB

我们会不会是小白鼠?

网友:
海天的链接有吗。。。。还有我的425只不过用的HD的模拟舵机做斜盘,完全没问题,我也只飞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会不会是小白鼠?

有可能哦!我还在犹豫中,如果上标准舵机的话,选择不多,非耐的500EVO,不过非议也不少,冰人的大舵机侧板是在亚托基础上改的,貌似过时了,海天的看起来不错,但价格贵。不管买哪个,我觉得旋转部分还得用亚托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