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问题

楼主(2013-04-15):
arkbird 飞控3.1版本 osd界面显示电流不随油门变化而变化,一直显示1A,电压显示正常,什么原因?

网友A:
1.你确定电流计安装正常?

网友:
应该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确定电流计安装正常?

安装正常了,电流值显示0.8a(油门最小)到1.5a(油门最大)。搞了好几遍了还是那样,搜星也是慢的比手机的还慢!10分钟搜5颗星,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正常了,电流值显示0.8a(油门最小)到1.5a(油门最大)。搞了好几遍了还是那样,搜星也是慢的比手机的还 ...

你把电流计拆了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流计拆了试试呢

我把电流计信号线拔掉(共用电),然后通电一直显示1a。油门变化电流值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