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抛飞行不适合初学者吗?

楼主(2013-04-15):
昨天在学校操作试飞,无奈草坪起飞状况不好,起落架被损的不成样子,无奈就尝试着手抛。
加大油门,,,
手持飞机机身,以小时候飞纸飞机的方法放飞,,,
在空停留0分钟,,,直接头朝下,,,螺旋桨报废

看论坛上高手都是手抛起飞,我咋就这么悲惨。。。手抛起飞咋就这么难啊。。。

网友A:
你飞的什么啊?

网友:
我是新手,手抛冲浪者无压力啊~~~

网友B:
手投掷起飞有几个要领:
握住飞机的重心位置,
出手的瞬间要保持左右和前后平衡
油门开到最大,要能感觉到飞机要从手里挣脱出去,这样马达的动力才够,否则就检查有问题的马达

网友:
飞机的投掷要有力量,以获得尽可能大的初速度,可以助跑几步来增加投掷的力量

网友:
手抛起飞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A:
是你飞机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投掷起飞有几个要领:
握住飞机的重心位置,
出手的瞬间要保持左右和前后平衡

切中要害

网友:
用平衡模式起飞会比较容易

网友C:
滑跑起飞要很好状态的才能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投掷起飞有几个要领:
握住飞机的重心位置,
出手的瞬间要保持左右和前后平衡

这个周末试试,反正现在起落架也掉了,只能手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跑起飞要很好状态的才能手抛。。

确实,滑跑起飞是最好的,但是要找一个可以滑跑的飞场实在是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滑跑起飞是最好的,但是要找一个可以滑跑的飞场实在是太难了。

再远也得找啊, 飞机不调好了,直接丢,完全就是丢钱。。。

网友:
要助跑,另外要找个助手手掷,除非模型调的很好,自己水平还可以才可以自己一手只遥控器一只手手掷模型。

网友:
楼主在哪个学校里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什么啊?

翼龙

网友(2014-08-05):
我也这样炸

网友:
手抛还真不适合 首先 你不确定你飞机重心有没有调好 手抛出去可能没有救飞机时间 看你反应能力了 而且新手手抛出去飞机姿态基本都要调整 滑跑起飞基本可以避免 推油门拉升舵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