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雕刻机接地问题

楼主(2013-04-15):
雕刻机通电后用电笔试一下发现有电,控制箱没有电,想请教高手们在楼上怎么解决雕刻机接地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接水管上

网友B:
感应电吧,不用管它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说下进展情况,今天早晨起来折腾,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雕刻机与阳台墙上的螺丝帽连接,螺丝帽是阳台加防寒层而在墙上穿的螺丝上的,打开雕刻机在没有接线的情况下用电笔试有电,接线后就没有了。不知道是否是螺丝起到了接地作用还是线把电导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