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不是kbar出问题了?

楼主(2013-04-15):
我飞机是450,第一块电是normal飞航线,第二块电是3d起飞,飞彩虹和钟摆,期间有一次尾巴甩了90度,猜测这次问题是电机掉转导致的,但是第三块电也同样是3d起飞,刚起飞推升降舵,舵量是很小的,我只是让飞机飞的稍微前面去一点,但是他反映出来的是准备翻滚的循环螺距,飞机直接成了机头朝下,尾管垂直地面的姿态,我立马修正,可是这下直接修成旋翼头朝我,鸡头朝天空的姿态,我再修正,终于有一点稳定下来了,我试了一下左右的循环螺距,也是也是非常的大,和第二块电池不能比,之后这能切了熄火降落,还好飞的不高,没有损失

有没有人和我遇到过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感觉是不是kbar出了问题啊?
要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没等飞机自检完成就急着装头罩,不过之前的三四十个起落都是飞机在自检的时候就装头罩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t8fg的电位器坏了,但是我飞模拟器的时候是好的,刚才拔电机调试的时候也是好的

在没有找到问题之前都不敢去飞了,求知道原因的大神帮帮小弟

网友A:
换个陀螺试试。换个v的基本没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陀螺试试。换个v的基本没这问题。

  海天那里看见DSM2 接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海天那里看见DSM2 接收~

看着不错。谢谢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谢谢哈

  搞了一颗回来备用! 非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一颗回来备用! 非山寨~

这个主意不错。嘿嘿

网友:
自检没完成之前最好不要去动飞机

网友:
3d起飞是不是震动太大,把三轴震傻了?

网友:
是的,起飞震动太大会这样

网友:
K8 螺距补偿不够 加高就行了 K8有问题的话 飞机直接就掉下来咯~~

网友C:
自检都没完成,你干嘛非要去动它?明显的自找麻烦嘛。

网友:
k8有风靡之势

网友:
读一下K8的日志,看看有没有错误。我估计还是震动的问题。我的K8也遇过这种问题。自检 地面测试没问题,飞起来一会,陀螺面自己会跑偏。。下来重新接电源,又好了。就是震动

网友C:
楼主,我也出现这种情况,,我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就因为低空翻,跑了90度的尾巴炸了,后来飞机修好了,把补偿感度加大 稍微猛推油门就跑,现在大概的17的补偿,是最好的了,但是猛推油门行程大了就一样的跑,并且跑得厉害,小幅度的还好,,求解!!!!!!

网友D:
KB一代到现在的三代我都有,用了也有几百起落了吧,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用

建议你检查:

起飞前自检成功没有

检查电调的BEC供电是否正常

检查各舵机是否有短时间发热严重的问题,(可能内部短路)

机身震动是否太大

线路插头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B一代到现在的三代我都有,用了也有几百起落了吧,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用

请问三代K8顺时针自旋机身左飘有点低头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三代K8顺时针自旋机身左飘有点低头是什么原因?

首先我要说的是,不论是几代KB,性能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不论是  顺时针自旋机身左飘有点低头  还是逆时针,这都是因为因为十字盘中立点没有调平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要说的是,不论是几代KB,性能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不论是  顺时针自旋机身左飘有点低头  还是 ...

十字盘中立点原本调试时是平的(包括最低最高螺距),后来悬停有点飘就往飘的面加长了一点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