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电机的转向

楼主(2013-04-15):
最近遇上一个难题,求各位师傅给想个办法啊
一个封闭在压力容器内的三相电机,最近线圈维修了一下,修好后就发现电流偏小,整个设备工作不给力。
现场工人怀疑电机反转,但因为这个一个很大功率的电机,也没有谁确切知道电机反转是否会损坏机械结构,所以谁都不敢拍板给换一下相序。

求教各位师傅,有没有方法从外部测出电机的转向呢?

网友:

怎么判断转向不知道,如果设备有转向要求,那就肯定有提示和标志吧!瞎猜的

网友:
拆出来检查好在装回去

网友:
反转了,换一下不会有事的吧,修过的电机都不按原来的UVW顺序装的

网友:
旋转部件上贴纸条,看往哪边倒啊

网友A:
论坛有神人,貌似木有神仙,至少说说是啥东东吧,冷库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神人,貌似木有神仙,至少说说是啥东东吧,冷库压缩机

嗯,差不多。离心压缩机。

网友:
问问厂家吧,一般多级离心压缩机,多缸活塞压缩机反转一下没事的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下回拆东西的时候做好记号,三相电用相序表量好了做好记录工作吧。

楼主:
看来这还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这还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啊

有什么难,是你不敢试而已。可以泵头上立一小棍,起动时倒向哪边那边就是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难,是你不敢试而已。可以泵头上立一小棍,起动时倒向哪边那边就是转向

电机封闭在密闭系统里的,看不见摸不着....唯一留在外面的就6根接线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封闭在密闭系统里的,看不见摸不着....唯一留在外面的就6根接线柱

不用看不用摸,立条小棍,一碰就倒那种,起动时转子惯性给机身一个反作用力,机身会向转向的反方向动一下,棍子就会倒向转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不用摸,立条小棍,一碰就倒那种,起动时转子惯性给机身一个反作用力,机身会向转向的反方向动一下 ...

这样都行啊,嗯嗯,去试试

网友:
国外有电机旋转指示器,直径20的透明塑料売,中间有带磁旋转指示盘,把指示器贴在密封电机壳的轴向端,可指示转否,转向,如电机在小角落里面,用手指能感到转动。想在X某宝买但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