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上如果有起落架通道或者其他的通道该多好!

楼主(2013-04-15):
飞控上如果有起落架或者能控制相机的升降的通道该多好!这样可以保护相机!在相机前面设置个能起落的架子来保护相机!不知能吗?

楼主:
现在是使用双接收机来实现的,如果飞控上有多余的通道,那就不要用双接收机了,这样的话,下降时即使碰到杂草、土块也不怕!就碰,先碰架子!

网友A:
把接收机上多余通道直接接到要控制的部件上就可以啦,和飞控没有关系

网友:
遥控器加个舵机的事儿。。

网友:
你接收机没有多余的通道?(除开飞控占用的)

网友B:
飞控增加这样的通道,就是脱裤子放屁了!多次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增加这样的通道,就是脱裤子放屁了!多次一举

在加装了433数传的情况下,接收机在地面安装,飞控的通道全部占用了,你的起落架通道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收机上多余通道直接接到要控制的部件上就可以啦,和飞控没有关系

使用433电台时,接收机在地面安装,咋样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433电台时,接收机在地面安装,咋样接呢?

数传电台是固定频点,不抗干扰,还存在延迟问题,只适合有地面站的无人机。FPV国外都是433高频头和专用接收机。

网友:
先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