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3.1尾舵问题

楼主(2013-04-15):
升级了3.1,尾部不爽。没有摆动的状况,但是打尾舵的时候不够利索,钝点不太明,也没有有副翼尾巴那种清脆利落的切风声,而且每次打尾舵的时候尾巴会走很多,很不跟手。谁有这种情况吗?应该调哪个参数

网友:
3gx3.1更新完,飞

网友:
我升级了3.1,还不错,个人感觉!

楼主:
我主要是想解决尾舵跑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X3.1版主要與3.0版很明顯差異點在翻滾速率在同一個%數值時3.1版較3.0緩慢,因此在升級後,若要維持同 ...

学习了

网友:
楼上高玩解答啊!

网友A:
3GX3.1版主要與3.0版很明顯差異點在翻滾速率在同一個%數值時3.1版較3.0緩慢,因此在升級後,若要維持同一速率不變,但又想與3.0的手感,那就降低搖控器的exp值(數值往0的方向遞減),同常尾舵、升降、副翼三個方向,若速率不協調,就會有不跟手的手感落差在,試著依自己的習慣去做調整,有人習慣升降副翼都是打到底滿舵,而尾舵則打稍許就達想要的速率旋轉,有的人恰巧與上述相反,這就需靠調整方式來做適合的自己的手感!
另外你提到尾巴頓點不夠明確沒有擺動急停的掌風聲,你可以試著調整尾舵的delay值越接近於0那種掌風感越大!可以跟電腦聯線後開起3gx程式來看數值,相對的適當的調整一下搖控器內GYRO感度!以上經驗提供你參考!
3GX3.1版主要与3.0版很明显差异点在翻滚速率在同一个%数值时3.1版较3.0缓慢,因此在升级后,若要维持同一速率不变,但又想与3.0的手感,那就降低摇控器的exp值(数值往0的方向递减),同常尾舵、升降、副翼三个方向,若速率不协调,就会有不跟手的手感落差在,试着依自己的习惯去做调整,有人习惯升降副翼都是打到底满舵,而尾舵则打稍许就达想要的速率旋转,有的人恰巧与上述相反,这就需靠调整方式来做适合的自己的手感!
另外你提到尾巴顿点不够明确没有摆动急停的掌风声,你可以试着调整尾舵的delay值越接近于0那种掌风感越大!可以跟电脑联线后开起3gx程式来看数值,相对的适当的调整一下摇控器内GYRO感度!以上经验提供你参考!

网友B:
不是吧?搞到我不敢飞了~

网友:
我也是这种状态,飞的很不爽,特别是在翻的时候,尾部很难控制。老跑偏。

网友:
还好没有升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