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六轴机架 尺寸求助

楼主(2013-04-15):
想用硬盘片加铝合金方管自制650六轴机架一架 求硬盘片打孔位如何计算 角度

网友A:
自学初中数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学初中数学
想了下 轴与轴之间应该是60度的角度

网友B:
几轴?360除以几就是中心角度么。。。找直径。。。然后三等分半圆。。